[STM] 分享TEF6621T车载收音机底层驱动资料

楼主(2019-08-24):
最近有时间,翻出来了好久之前在车机上拆的收音机模块,于是乎写了下底层驱动,有同款收音机芯片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DIY属于自己的收音机。
驱动使用STM32F103C8T6编写,软件模拟iic,主晶振8MHz
和STM32F103RB/RC/ZE T6兼容,工程稍作修改即可。

根据板子反面丝印提示焊接需要的线,需要焊接的线有8.5V供电线,IIC的SDA和SCL,音频输出的L,R,天线和一些地线即可。

这是模块全貌,外围电路小板上已经集成,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连接好外围电路,发现芯片会发热,一度让我认为芯片是坏的,根据PDF手册查询到芯片电流120ma,这样功率大概1W,貌似发热是正常的???
先不管发热了,试了下IIC有应答,那芯片应该没有坏。

在百度上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中文PDF,在PDF中可以看出是标准IIC,IIC是一种通讯协议,好多芯片都是IIC接口,例如AT24C02存储器或者SHT20等一些传感器。

这是PDF中对芯片的一些基本介绍,因为外围电路已经确定,直接跳过,看下内部的寄存器如何操作。

这里明确说明了通信的格式,读写两种方式。要注意的是,这个PDF翻译的时候有一些错误,这里的读地址和写地址是反的,
就相当于快递的收件人和发件人搞反了。
这里是四个读寄存器,读取的时候只要按照读数据格式进行编程即可。
后面也有对四个寄存器每个位的详细介绍,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例如这是对STATUS寄存器的描述,只要去判断相应的位,便可判断目前的工作状态。

写寄存器同理,只是数量比较多,PDF也对每个寄存器有详细说明,而且是中文的,大家一看便知。

楼主:
void TEF6621T_Init(void)
{
        u8 D[10];
        static TEF6621T_BUF TEF6621T_Send_buf;
        static bool FST=1;
        if(FST==1)
        {
                TEF6621T_Send_buf.BAND=1;//0:AM  1:FM
                TEF6621T_Send_buf.Frequency=105;//MHz
                FST=0;
        }
        TEF6621T_Send_buf.MSA=mirror_test|TUNER0;

        TEF6621T_Send_buf.TEF6621T_TUNER0=TEF6621T_Send_buf.BAND<<5;//设定AM或者FM
        TEF6621T_Send_buf.TEF6621T_TUNER0|=(int)((TEF6621T_Send_buf.Frequency*20)/0xff);//设定频率高

        TEF6621T_Send_buf.TEF6621T_TUNER1=(int)(TEF6621T_Send_buf.Frequency*20)%0x200;//设定频率低

        TEF6621T_Send_buf.TEF6621T_TUNER2=FM_AGC_threshold_retain|INJ_Auto;

        TEF6621T_Send_buf.TEF6621T_RADIO=NBS_High|LOCUT_On|MONO_ON|DEMP_103us;

        IIC_Start();
        IIC_Send_Byte(TEF6621T_Write_Add);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F6621T_Send_buf.MSA);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F6621T_Send_buf.TEF6621T_TUNER0);//TUNER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F6621T_Send_buf.TEF6621T_TUNER1);//TUNER1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F6621T_Send_buf.TEF6621T_TUNER2);//TUNER2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F6621T_Send_buf.TEF6621T_RADIO);//RADIO
        IIC_Wait_Ack();
        IIC_Stop();
        delay_ms(200);

        printf("%d %d %d %d     frequency:%.1fMHz\r\n",D[0],D[1],D[2],D[3],TEF6621T_Send_buf.Frequency);

        while(1)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TEF6621T_Read_Add);
        IIC_Wait_Ack();
        D[0]=IIC_Read_Byte(1);
        D[1]=IIC_Read_Byte(1);
        D[2]=IIC_Read_Byte(1);
        D[3]=IIC_Read_Byte(0);
        IIC_Stop();
        if(((D[0] & 0x10 )==0x10) && D[1]>110)//数据有效
                printf("frequency:%.1fMHz signal:%.1f\r\n",TEF6621T_Send_buf.Frequency,D[1]/2.55);
        delay_ms(200);
        }
}

实验23 IIC实验.zip

网友:
太高级了!没学过这个

网友:
大佬玩的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2019-10-06):
看样子是个很牛的收音机芯片

网友A(2020-02-21):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个在车机上拆的收音机模块,芯片型号是TEF6624T不知道和你的这个能不能兼容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个在车机上拆的收音机模块,芯片型号是TEF6624T不知道和你的这个能不能兼容 ...

6624带RDS功能,但是不要rds的话,跟6621是兼容的

网友:
我有6638的板子,一直还没玩,有时间跟大佬学一下怎么搞

网友:
120mA ?  集成了小功放?

网友(2020-11-16):
没有M币下载不到附件。

网友:
留脚印,得空搞一下。

网友(2021-01-02):
TEF6621T车载收音机底层驱动,手里有一个模块

网友B:
还不如玩SI4730或者RDA583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玩SI4730或者RDA5830呢~

TEF6635,TEF6686,SAF7751更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TEF6635,TEF6686,SAF7751更爽

搞SDR更好玩..

网友(2021-12-31):
学一下,刚开始学习

网友(2022-06-27):
谢谢分享!!!!!!!!!!目前在找个芯片的应用资料。谢谢兄弟了

网友:
居然潜水一年多了…

网友(2022-08-31):
有高手玩过Si4735、TEF6621T、TEF6686、SAF7751这些收音芯片吗?不到性能、音质方面区别大不大?

网友(2022-11-24):
不知道70180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