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主板接口图DELL 7010 B75主板接口图

楼主(2019-08-24):
微星b75  主板不开机了,买了个dellb75主板,开机3条错误提示,开机、前面板、风扇线缆未接。需要按F1才能启动。
买了dell原装前面板线,拆之。

前面板图

音频加usb口,19pin

拆铁壳

拆塑料外壳

测量接线,结果如下

觉得有用还有钱的微信扫码打赏,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我也有块戴尔主板,也是每次要按F1。

网友:
F 1  是什么原因呢?
是软驱的问题吧

网友A:
f1一般是机箱风扇没插的警报 还有你的开机定义错了吧 我就是这块dell b75
给你参考下

网友(2019-11-03):
引用 网友A:
f1一般是机箱风扇没插的警报 还有你的开机定义错了吧 我就是这块dell b75
给你参考下 ...

咱们的主板不一样,我的开机接口只有5pin,没你那么多针

网友(2024-12-13):
真的帮了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