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da n3路由器灯不亮,有会修的吗?

楼主(2019-08-24):
tenda n3  150m的,不值钱,但想练练手看能修好不,电压基本正常。通过LAN口连电脑,有反应,但一直无法获取IP地址,已经按恢复按钮,但无效,绿灯两脚电压差1.6V,灯不亮。

网友A:
不仅仅是灯不亮那么简单的问题。
首先测量输入电源电压9V,然后测量DC-DC输出端3.3V电压,然后测量主芯片供电、内存供电、闪存供电。
供电都正常,然后找TTL接口,看输出情况。
没有TTL接口,怕是要用编程器给闪存刷固件咯。
刷了固件还是这样的问题,估计要补焊内存。
补焊内存还是有问题,估计要换内存或者主芯片了!

网友A:
用线短接复位按钮的两脚试试,或许按钮氧化了。

网友A:
再拿个正常路由,按下图连线,看这个腾达能不能当交换机用。记得先给正常路由加电,最后给腾达加电。
如果电脑能获取IP且正常上网,说明腾达路由没坏。

网友B:
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你的电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你的电源坏了?

电源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拿个正常路由,按下图连线,看这个腾达能不能当交换机用。记得先给正常路由加电,最后给腾达加电。
如果 ...

这个路由就一个WAN和一个LA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短接复位按钮的两脚试试,或许按钮氧化了。

用万用表测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灯不亮那么简单的问题。
首先测量输入电源电压9V,然后测量DC-DC输出端3.3V电压,然后测量主芯片供 ...

谢谢回答,很全面, 电压dc-dc 3.26V,没找到此路由器的固件,有341A的刷机工具,下了两个固件,不对。

楼主:
现在量了一下,晶振两脚无电压差,应该有压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量了一下,晶振两脚无电压差,应该有压差。

万用表测晶振非常不准,可以直接换一个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