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没事做了一个换灯珠的一个小工具。

楼主(2019-08-24):
下午在家没事,做了一个换灯珠的小工具Ptc发热条件东西。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吧。

网友A:
你应该把加热板和支架中间使用镙丝或磁片支起来,防止热传递到支架上!

这样升温应该更快,用久了,手拿架子也不会发热!

网友:
螺丝换成沉头螺丝比较好,大点的板子也可以用。

网友:
做得很不错,但是为啥还要弄个铁支架呢,不怕烫吗?用PCB板或者每个脚用木头柱岂不更好,还有建议螺丝孔镗个沉孔的

网友:
板子反过来更好一些,方便进行局部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加热板和支架中间使用镙丝或磁片支起来,防止热传递到支架上!

这样升温应该更快,用久了,手拿架 ...

是的,架子升温比较快,我准备把它改进一下,中间加个螺丝或者用什么东西给支撑起来。

网友:
用钻头把孔扩一下,用沉头螺丝,保证上面平才好用

网友:
换灯珠一般需要多少温度?

网友:
用隔热板分开吧,不然热量都跑到底座了,半天都不能换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