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哪位大哥能解决VC和win7兼容的问题

楼主(2019-08-24):
安装了VC,系统是win7,不兼容,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别装VC,装VS,里面有VC组件的,性能各方面都好,实在要装VC就用虚拟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装VC,装VS,里面有VC组件的,性能各方面都好,实在要装VC就用虚拟机吧

好的,请问虚拟机怎么装

网友:
vc是啥?还有vb,vd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请问虚拟机怎么装

网上搜vmware的安装教程就行了,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