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电X80H升级EMMC

楼主(2019-08-24):
台电X80H入手几年了,一只闲置,现在想用来看电子书,视频,感觉容量不够就想着升级一下EMMC,TB买来一片60G的换上,第一次EMMC旁边的供电0欧姆电阻短路

第三次才成功,中间一次因为BIOS被锁定。按电源开机屏幕没有反应,电源加电掉电(下图EMMC下面的三极管的1脚掉电),以为电源有问题,后来决定刷BIOS试一下,
便宜的编程器 无法识别BIOS MX25U6435
借一个BIOS编程器才刷好。最后发现是因为安装的系统盘是X64的原因。所以,一定要用X86的系统!一定要用X86的系统!
同事说短接BIOS 4脚和6脚能好没敢试,换完之后的

重新装WIN10

安装后的

感觉60个G仍然不够用,想等口袋充足买个USB的固态U盘装内部,看了这个哥们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46&extra=
知道内部有一组USB,还要刮焊盘比较麻烦,找了半天发现USB通到了3G模块上面的电阻(现在空焊),
飞线用普通U盘可以识别。数据理论上加上0欧姆电阻可以直接飞到3G模块的的引脚。
供电可以用EMMC下面的三极管的1脚的5.7V,加电才有电压。加个二极管应该可以用,现在没有固态U盘,有机会再飞线试吧。
多谢
304167981 的哥们

图:

楼主:
win10是win8升级的,so装的相同版本的win10自动激活。
找了好久都没有换这个EMMC的
估计这X80H换EMMC又发帖的是头一个吧

网友A:
我的iwork就是64G的,装64位WIN10和一些常用软件以后只有一半空间,这货换闪存不值当,不如弄张大点的TF卡

网友:
佩服楼主这手艺

网友:
直接在TF卡插槽接EMMC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iwork就是64G的,装64位WIN10和一些常用软件以后只有一半空间,这货换闪存不值当,不如弄张大点的TF卡 ...

TF卡太慢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卡太慢了,呵呵

还可以啊,我都没插卡,实在没啥东西要放里面,我是局域网共享的,很多东西都放在共享里面,多台电脑共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iwork就是64G的,装64位WIN10和一些常用软件以后只有一半空间,这货换闪存不值当,不如弄张大点的TF卡 ...

surface pro3旧的也才一千多,这个就拿来玩玩 哈哈

网友:
牛掰,这手艺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法?有台在吃灰中。

网友(2019-10-25):
谢谢 挺有用的

网友(2019-12-13):
正好有一台

网友(2020-04-11):
大佬~最后一张图 图片上的连接方式看不清,您能在方便的时候 指点一下嘛

网友(2020-05-19):
可否贡献一下BOIS文件,我有一个也是应X64 的盘引导了一下就挂了

网友(2020-12-10):
运存能不能升级啊!

网友(2021-09-13):
楼主 这个升级完还能刷安卓吗 还有emmc是5.1的不影响吗 楼主看到请回答

网友(2022-10-25):
开关坏了,网上买需要四十,太贵了,楼主能不能给找个可以焊线的位置?我接个外置开关。

网友(2022-12-17):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