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全网首拆中国芯BR8041 最新蓝牙5.0 USB适配器

楼主(2019-08-24):
USB蓝牙适配器这种小玩意是给没有蓝牙的台式机加蓝牙的东西,有了这个台式机才能连蓝牙音箱,连蓝牙键鼠。

之前这个东西市场上大都是博通和CSR外国的芯片,现在到了蓝牙5.0时代,终于国产芯片率先推出了蓝牙适配器,让中国芯注入越来越多的东西里!

下面就来拆两款基于北京百瑞互联的BR8041芯片的蓝牙适配器,基本上淘宝上现在的十几元几十元包邮的5.0的适配器都是这种芯片。

第一种是带USB铁壳的

这面有个LED指示信号灯的我不喜欢光污染,就用热风枪吃掉了

第二种直接就不用铁壳了,省成本,但也很好用

和第一种芯片丝印不太一样,但都印着8041A02

都很好拆没有胶直接小心翘起就能全部无损拆开

希望国产芯片越来越好用的越来越多

胜为USB 蓝牙5.0 适配器 BR8041方案 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53

网友:
国产一出,都会降价了。

网友:
硬封,还有调试口,不错啊,现在耳机有5.0了吗?好像真4.0的都不多吧

网友:
和其他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评,冲楼主的id和最后一句话也得加10分。

网友A:
这东西连耳机时支不支持APTX协议啊?如果支持我也买一个,如果只有SBC就算了。现在5.0标准的耳机也多起来了。

网友:
我是来看看楼主怎么用热风枪 吃 掉LED的

网友B:
这种蓝牙主要就是信号强度低,隔点障碍物就不行了,现在都是用的intel 9260AC网卡带的蓝牙,信号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连耳机时支不支持APTX协议啊?如果支持我也买一个,如果只有SBC就算了。现在5.0标准的耳机也多起来了 ...

APTX是看接收端,和发信端没啥关系,4.0起步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PTX是看接收端,和发信端没啥关系,4.0起步的就行

两边都要支持的,举个例子你的耳机支持APTX,但是你用苹果手机,那么就会工作在SBC状态(苹果手机支持SBC和AAC编码,不支持APTX).所以苹果手机接蓝牙耳机听歌理论是音质最差的,但是却有人在喊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要支持的,举个例子你的耳机支持APTX,但是你用苹果手机,那么就会工作在SBC状态(苹果手机支持SBC和AAC ...

4.0起步的蓝牙都支持,前提是有授权
WINDOWS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使用INTEL的蓝牙,有APTX授权驱动的话,就能够使用APTX传输
AAC编码4.0(4.2)的大部分(CSR8635,不带APTX)接收端都支持

网友:
蓝牙2.0时代就有国产方案,只是都没人关心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蓝牙主要就是信号强度低,隔点障碍物就不行了,现在都是用的intel 9260AC网卡带的蓝牙,信号好多了。 ...

目前就碰到了你说的问题,信号好差……但是那些网卡都是mini-pcie的,你是给他转成USB了么?(我机器没有更多pci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就碰到了你说的问题,信号好差……但是那些网卡都是mini-pcie的,你是给他转成USB了么?(我机器没有 ...

mini-pcie上面有USB,二合一的都是WiFi走PCI-e,蓝牙走USB

网友E:
现在就用的楼主第一张图的那款。买了一个5.0的蓝牙耳机,因台式机没有蓝牙,只好淘宝上买了一个。
在WIN7下需要装淘宝店家给的CRS驱动,软件显示版本为4.0,经询问店家解释说是软件显示错误,实际为5.0版,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在WIN7下使用时信号平均1分多钟就卡顿一两次,持续大概10秒钟吧。不超过5分钟就肯定断掉连接,需要手动在设备管理器中禁用再启用再行。基本属于不能用状态。
换成WIN10后好一些,驱动不用装,WIN10自己就认出来了,也是卡顿和掉线,不过比在WIN7下强太多了,可能连听N首歌才断掉连接(N>3),卡顿的时间不太长,也就几秒钟,凑合能听。不过如果你在听歌时运行了什么软件或是打开网页等操作还是会卡,最好什么都别动,只听歌,否则就会断掉连接,只能手动禁用再启用。
总结:本来冲着5.0去的,结果连4.0都不如,信号差得不行,各种卡顿和掉线,严重影响心情,不建议购买。

网友:
我买了个二十六的  没想到还有这价。使用场合和效果跟16楼的一样

楼主(2019-09-27):
引用 网友E:
现在就用的楼主第一张图的那款。买了一个5.0的蓝牙耳机,因台式机没有蓝牙,只好淘宝上买了一个。
在WIN7下 ...

我用的win10全新安装的MSDN纯净版,连蓝牙音箱,但我不听歌没时间,只有看视频教程放声出来用还没怎么断线过。
联系过这家芯片公司官网上的技术支持,他说正在更新新固件解决一些问题,有可能能好一些你可以问问。

网友:
有推荐的型号没有?   就是该支持的都支持, 价钱也不贵的。。。感觉很混乱 ,有没有什么软件或工具或教程, 可以方便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就用的楼主第一张图的那款。买了一个5.0的蓝牙耳机,因台式机没有蓝牙,只好淘宝上买了一个。
在WIN7下 ...

我当时是想找个4.2 的, 找了好久,发现好多号称是4.2的实际上只是4.0的。。 最后十多块搞了个标称是4.0的。。  还真是的, 4.0的反正用起来没什么毛病

至于音质, 我也就用蓝牙耳机听评论, 听个响。。稳定不掉线就行

网友:
这芯片我拿到的固件USB VID是CSR的,在Windows上好像是即插即用,因为借用了CSR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