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足浴盆里小电机是多少伏电压

楼主(2019-08-24):
是浴盆里拆下的电机,请问这个用多大电压不会烧,谢谢

网友A:
没看见那两个蓝色的200v标注嘛

楼主:
自己回答吧,试了12v直流电能启动

网友B:
晕,楼上,那是电容的耐压,不是电机的耐压。

拆下电机看看电机侧面,一般有电机型号,可以根据型号知道耐压

如果没有的话,最后有可调电源,逐步提高电压来测试耐压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楼上,那是电容的耐压,不是电机的耐压。

拆下电机看看电机侧面,一般有电机型号,可以根据型号知道耐 ...

传上来了,我看不懂

网友:
这种360电机一般12V左右,我有个380电机接12V刚好,再高点到15V不敢再上了。

网友C:
万宝至RS360SH,有两个版本,一个3-9v,一个12-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宝至RS360SH,有两个版本,一个3-9v,一个12-24v

我用12v没烧,另外这个可以改装成电钻电起子之类的工具电机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那两个蓝色的200v标注嘛

天啊,你是这样判断电机的额定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2v没烧,另外这个可以改装成电钻电起子之类的工具电机用吗?

这电机属于高速低扭矩类型,需要齿轮箱降低转速增加扭矩。。。。。

网友:
没见减速器,电机小扭矩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天啊,你是这样判断电机的额定电压的?

这种线性电机  不是要驱动那种  电压不需要太准  3-24v之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性电机  不是要驱动那种  电压不需要太准  3-24v之内

线性电机是什么鬼?我只知道直线电机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机是什么鬼?我只知道直线电机 。

直线电机  也称线性电机啊

网友:
12v直流电能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  也称线性电机啊

线性电机可不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电机可不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你去纠结去吧

网友:
哈哈哈,楼上的真有意思!

网友:
这个一般5~12V即可

网友:
一般都是6v或12v,即使是6v,不堵转上12V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