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元件吗?和小功率三极管长得一样,拜谢!

楼主(2019-08-24):
  管子炸了,但看不清是什么元件,求助大家帮忙识别下,有知道的请告知一下,和小功率三极管长的一样!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9-9-13 21:33):
非常感谢大家的好心相告,找到了相应型号,购买了同型号的管子!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小功率可控硅

网友A:
MAC97A8
是不是这个?

网友B:
MAC97A8 =600V/0.8A双向可控硅,看电路一般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了,这个一般是控制交流电输出的,例如黄花907这类调温电烙铁内部一般就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97A8 =600V/0.8A双向可控硅,看电路一般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了,这个一般是控制交流电输出的,例如黄花907这类 ...

应该是的,其它的在网上都搜不到,热风焊枪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97A8
是不是这个?

应该是的,找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C:
和我最近找的Z0607(0.8A/600V)参数差不多

网友:
双向硅用136代

网友:
看着像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最近找的Z0607(0.8A/600V)参数差不多

两者应该是可以替换的

楼主:
136电流太大了吧,还有一个控制电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36电流太大了吧,还有一个控制电流的问题!

那就用131

网友D:
引用 楼主:
136电流太大了吧,还有一个控制电流的问题!

一般硅坏我都加大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硅坏我都加大参数

可控硅电流越大,触发用的电流也越大,有可能大电流替换后出现不触发的问题,可控硅替换不要想着电流大的替换电流小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电流越大,触发用的电流也越大,有可能大电流替换后出现不触发的问题,可控硅替换不要想着电流大的 ...

这个硅瞅着像过流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电流越大,触发用的电流也越大,有可能大电流替换后出现不触发的问题,可控硅替换不要想着电流大的 ...

买了一样的型号换上的,手头没有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