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Y808_DIY】从此随意自制各种点阵字库

楼主(2019-08-24):
因为做天气时钟,想要显示汉字,参考了网上的帖子开始只想做GB2312的字库,后来想挑战一下就开始折腾。

一、GB2312和英文字库(各种字体
这个没有难度,看下面操作过程,半路上、顺便就能解决。请耐心看完。

二、GBK字库。
GBK 亦采用双字节表示,总体编码范围为 8140-FEFE,首字节在 81-FE 之间,尾字节在 40-FE 之间,剔除 xx7F 一条线。总计 23940 个码位,共收入 21886 个汉字和图形符号,其中汉字(包括部首和构件)21003 个,图形符号 883 个。
为什么要剔除 xx7F 一条线,网上有人说:你看一下ASCII码表就知道了,各种编码应该都要避免0x08和0x7f这两个字符,以及其他的控制字符。0x08就是'\b',表示BackSpace,向前删除一个字符;0x7f则表示DEL,向后删除一个字符。另外说一下DEL的编码为什么是0x7f,我们都知道ASCII码是7位的,以前打纸带的时候,如果打错了,就要把所有位置全打上洞,表示这一个字节是无效的。所以7位的全1就用来表示DEL。

打开一个GBK标准编码表。如右图,果真有个空缺。

更要命的是下面还有更多空缺:

不过空缺也有个特点就是,gbk编码没有对应的汉字,所以只要解码不成功,用一个‘□’占位就可以了,这样也不改变,汉字的排列顺序。
GB2312和GBK都是能用汉字编码解读出汉字排列顺序的,只要有正确的汉字排列顺序文本,就可以任意生成符合规范的点阵字库。
首先写个程序生成左边的那个文本,为了方便观看加上了回车,但是真正要做字库的时候要去掉回车空行。
# 生成GBK字库文本
GBK_file_path = r'GBK字库文本.txt'
gb_txt_file = open(GBK_file_path,'w',encoding='gbk') #这个是包含所有gb2312文字的txt
for GBK_H in range(0x81,0xff):
    for GBK_L in range(0x40,0xff):
        GBK_CODE_H = GBK_H.to_bytes(1,"big")    # 拼接成 bytes
        GBK_CODE_L = GBK_L.to_bytes(1,"big")    # 拼接成 bytes
        GBK_CODE = GBK_CODE_H + GBK_CODE_L      # 拼接成 bytes

            txt_char = GBK_CODE.decode('gbk')

            gb_txt_file.write(txt_char)
gb_txt_file.close()

上面的代码就是两个循环,Python写的,生成一个txt文件。这文件后面有下载。

三、生成字库
先确认取模方式,看懂这个图就可以了。
开始操作(下面这个软件,基本上大家都有)

使用也是异常简单:
因为第一汉字  啊  的GBK码是  0x8140,所以每个汉字GBK码 高位-0x81  低位-0x40,因为每一区位的汉字有 12*16-1=191个,所以汉字位置编号是
AB = GBK_高2位字节-0x81           #第一个汉字  81  40
CD = GBK_低2位字节-0x40
offset = AB*(191)+CD                    #每个区191个汉字

四、软件验证
完全符合
五、硬件验证
生成了一个40x48的宋体加粗GBK字库。用编码器写入

点击下面图片可以看到视频。

最后这个文本文件大家下载回去后就可任意生成各种字库了。
前后折腾了两天才完全搞定,希望大家多多下载,挣点M。

总结:ascll、GB2312和GBK点阵字库就是按编码顺序把汉字点阵取模的数值依次存储。用的时候根据前面规则求出顺序位置,读出一组数值。关键是:顺序、位置。

楼主:
顺便说一下:经过几天摸索  UTF-8 网页抓取的编码也搞定了,只能查表,不能直接转。303

相关软件下载。百度第一个。

网友:
学习,感谢楼主

[micropython_python]黑白BMP图取模转为十六进制数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574

网友A:
能把PCtoLCD2002传一份吗

网友B:
太厉害了没看懂,用python脚本分步导汉字txt到PCtoLCD2002里,转成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没看懂,用python脚本分步导汉字txt到PCtoLCD2002里,转成库文件?

是用Python生成一个文本文件,就是附件里那个。

0x 08 40---------》0x fe fe  按这个顺序,将对应的文字找出来写到一个txt文本中。再用这个文本文件生成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PCtoLCD2002传一份吗

软件下载。百度第一个。

网友:
楼主这是深度基础研究啊!

网友:
其实有专门的字库生成软件 的  .
原子的资料包里就有..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本文件如何任意生成各种字库,51如何调用

网友:
搞那么复杂干嘛,直接吧DOS时代的UCDOS的字库写入,然后使用就行了。

网友C(2019-10-02):
因为第一汉字  啊  的GBK码是  0x8140,所以每个汉字GBK码 高位-0x81  低位-0x40,因为每一区位的汉字有 12*16-1=191个,所以汉字位置编号是
AB = GBK_高2位字节-0x81           #第一个汉字  81  40
CD = GBK_低2位字节-0x40
offset = AB*(191)+CD                    #每个区191个汉字

我查到的“啊”编码不是0x8140,哪个才是对的?
GBK编码:B0A1
对应字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查到的“啊”编码不是0x8140,哪个才是对的?
GBK编码:B0A1
对应字符:啊 ...

GBK编码:8140
对应字符:丂GB2312编码:没有BIG5编码:没有GB18030编码:8140Unicode编码:4E02

GBK编码:b0a1
对应字符:啊GB2312编码:B0A1BIG5编码:B0DAGB18030编码:B0A1Unicode编码:554A

https://www.qqxiuzi.cn/bianma/zifuji.php

GBK         的第一个汉字是    丂
GB2312   的第一个汉字是    啊

帖子的第一张图,可以说明。

网友(2020-06-04):
这个方法好麻烦,很更简单的方法,完整GBK字库用TS4.exe生成,ASCII字库用CharacterMatrix 3.0.2.3 单文件完美破解版.exe生成。
如果汉字用的不多可以只做用到的汉字,用LcmZimo.exe。
TS4.exe和LcmZimo.exe也可以生成ASCII字模,但是有些字体看起来太丑了,没有CharacterMatrix 3.0.2.3 单文件完美破解版.exe生成的ASCII字模好看。
CharacterMatrix 3.0.2.3 单文件完美破解版.exe也可以生成GBK字库,只是感觉没有TS4.exe生成的字库好用。

网友:
我是用TS4.exe生成字库文件的,用电脑串口软件UartAssist.exe通过单片机串口写入W25Q*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