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拒绝限制,重新编写LED彩屏时钟的天气接收部份,改为网页爬取天气信息。

楼主(2019-08-24):
        原制作的自动授时128*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504&extra=page%3D1的天气是接收http://www.webxml.com.cn这个网站的,免费用户每天只有几十次读取,有时会出现维护时把免费用户给停了,而且数据与手机及当地的天气对比,感觉准确度不够高,所以现在一直想找合适的天气网站,不用注册的。前些时间找了个www.tianqi.com,发现还可以,但网页的数据量太大,ESP8266没法处理,发贴求助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347&extra=page%3D1,有坛友sadate提供简单的连接地址,发现数据量不多,可以处理,但信息太少。后来另一坛友lyy-cy发天气时钟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181&extra=page%3D1,在它的贴中找到这个天气网站连接地址的一些规律,发现不同ID输出不同的数据,可以用ESP8266读多次数据,重新组织天气数据输出方式来实现。所以昨晚就找合适的连接地址,发现有些比较合适地址会引起ESP8266重启,不知是什么原因,后选择ID为3的地址及ID为102的地址比较合适,ID为3的用于三天的天气数据http://i.tianqi.com/index.php?c=code&a=getcode&id=3&py=beijing,ID为102为当前的数据http://i.tianqi.com/index.php?c=code&a=getcode&id=102&py=beijing

重写Arduino程序,并更新到LED时钟,由于本次更新是采用网页爬取天气信息,如网页发生变化,这程序就会失效,所以各位看情况决定更新。

程序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输入WIFI参数及地名,连接地址最后的拼音就是天气地点,如下图。

以下为本人的钟写入程序。

由于这天气网站不同ID有不同数据,如有需要可以自己改一下本程序,显示更多内容,由于本时钟程序限制,只能接收380个字节,只要发送数据不要超就行了,开头(风向前的文字)及结束(空格及星号)不要动,数据中间不能有星号就行了,注意汉字UTF-8是占3个字节的。
显示内容少了空气质量,增加了明天后天的风向,由于程序刚写好,可能有BUG,或有不好用的情况,仅供参考。

网友A:
建议楼主试一试micropython,处理这种网络数据,不要太……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访问手机版的天气网站,手机版的网站比PC版要简洁,数据量会少很多,爬取也会容易一些。有的网站是把www改成wap,有的是www改m,实在不知道网址就用手机访问一下,然会复制过来,这也是一个爬虫的小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试一试micropython,处理这种网络数据,不要太……

用来玩的,能用就行,是因为ESP8266用C编程太复杂才学一下Arduino(它有8266的示例),这程序就是在它的示例改的,已过了努力学习的阶段,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访问手机版的天气网站,手机版的网站比PC版要简洁,数据量会少很多,爬取也会容易一些。有 ...

刚查看过手机地址,发现数据量也超多,超出处理能力了。

网友:
好评,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这个要重新下载来更新一下

网友:
http://flash.weather.com.cn/wmaps/xml/xian.xml ,这个地址数据也简单,我现在取的是这个

http://t.weather.sojson.com/api/weather/city/101030100  这个地址我没找对应的地区 ,在这个贴子有https://www.sojson.com/blog/305.html

网友:
我的刷完这个程序 8266无限重启

网友:
是不是天气网站又关了呢?又接收不到天气了。

网友:
定时变换颜色没人需要吗?这么多人做出来了都是用一种颜色方案吗

网友:
为楼主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点赞。希望楼主再接再励,开发出更好的产品,我们誓将追随。

网友(2019-10-06):
会编程就是好

网友C:
支持,能把WIFI名和密码通过手机更改就更完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支持,能把WIFI名和密码通过手机更改就更完美了!

自已加上smartconfig就可以实现手机发送WIFI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已加上smartconfig就可以实现手机发送WIFI密码

手机配网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
以下为更新的8266程序,由于原程序对字符判断的取值有问题,引起当温度颜色发生变化时,出现数据出错,而且取当前参数时不是知网页的编码类型发生变化还是其它原因,没法定位需提取的数据,引起输出数据过多,超过单片机接收的数据量,由于时钟单片机程序没有对接收数据限制,导致有时引起时钟无故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