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沃牧塔扇加加油

楼主(2019-08-24):
上次说了论坛优惠购里面推荐买了台沃牧塔扇,用了两个月就发现风力变小了,三挡的风大概只有原来一档这么大。于是拆了看看。结果发现里面用的是罩极电机,没启动电容,那就不是电容容量变小的问题。而且三个档位都能正常转动,感觉也不是线圈的问题,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加点油看看,实在不行就换个电机。

这货用铜轴承(铜套),不是滚珠轴承

这个是固定扇叶的座子,也用了一个铜套

给几个铜轴承都清洗一遍,再加上油,重新装回后感觉比原来轻快了一些,加电后发现风力基本恢复正常。估计还能支撑个半年一年的,不过有机会的话还是找个电机换掉,这种罩极电机真的是功耗大效率低。还好这风扇是放空调房里面对流空气的,风力小些也能勉强接受。

网友A:
这不是烤箱风扇电机吗 国人真是强大了

网友:
微波炉散热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烤箱风扇电机吗 国人真是强大了

可能这种电机成本便宜些吧

网友B:
基本上加过油也撑不了多久了,考虑换个好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加过油也撑不了多久了,考虑换个好电机吧。

这个电机主轴好像是6MM,一般的风扇电机主轴都比这个粗,换电机肯定要加连轴器,有点麻烦

网友:
原来是缺油卡住了

网友:
真巧,前几天我也给这玩意加过油。。。。。。。

网友C:
楼主多少入的?我应该没看到不然我也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少入的?我应该没看到不然我也买了

到手价是52,这货占地小,不过和其他牌子比,直径小,电机小,风力小,质量也不稳定,不如我18年74元买的美菱

网友(2020-07-05):
原来是缺油卡住了,质量堪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