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劣质的排插

楼主(2019-08-24):
别人丢弃的一个烧毁了的劣质排插。

烧毁原因应该是用了大功率的电器导致细小的铜线和开关发热严重把塑料都溶解了。

铜片也是非常薄已经严重变形不能正常接触插头了。

网友A:
哇塞!我昨天用电热壶烧水,1800瓦的水壶,还没烧开,就听噗嗤一声,没反应了,检查发现是插板的开关烧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塞!我昨天用电热壶烧水,1800瓦的水壶,还没烧开,就听噗嗤一声,没反应了,检查发现是插板的开关烧化了 ...

号称2500W的母牛插座,烧开水都发热严重。

网友C:
这玩意还是用好点的,安全第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号称2500W的母牛插座,烧开水都发热严重。

估计能撑过保修就不错了。要质量更好点的,零几年有些旧的进口插座不错,导线尽量买线芯粗点的,插头配个好点的。

网友:
,这还算质量好的,你是没见过用铁的。。。。

网友D:
我信不过这种带开关的插排,大功率电器还是用没开关的靠谱点

网友E:
不知道为啥,这种开关都没有船开关耐用,为啥还是都用这种开关呢?

网友F:
哈哈~没猜错一定是用了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号称2500W的母牛插座,烧开水都发热严重。

还是买个九块九的欧普无开关时尚版插排,1平的线,没有开关就是给大功率电器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信不过这种带开关的插排,大功率电器还是用没开关的靠谱点

欧普的这款就不错,无开关插排,新国标1.0线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欧普的这款就不错,无开关插排,新国标1.0线径。

9.9的没有安全门?老国标?

网友:
引用 网友H:
9.9的没有安全门?老国标?

有安全门,线径1.0,网页介绍图片,实物图。时尚版的有开关和没有开关的各撸了一个,比母牛的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9.9的没有安全门?老国标?

一体铜条,1.0线径,压接,插排背部硅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我昨天用电热壶烧水,1800瓦的水壶,还没烧开,就听噗嗤一声,没反应了,检查发现是插板的开关烧化了 ...

我还是喜欢用燃气烧开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号称2500W的母牛插座,烧开水都发热严重。

我有台电暖器在冬天使用时发现那根很粗的电源线也是发热的但只是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还是用好点的,安全第一呀!

是呀,尤其是大功率电器使用的一定要质量过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啥,这种开关都没有船开关耐用,为啥还是都用这种开关呢?

市面上大多都是按压开关的排插,貌似安装在墙上的插座几乎都是船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没猜错一定是用了大功率的电器!

谢谢朋友打赏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买个九块九的欧普无开关时尚版插排,1平的线,没有开关就是给大功率电器用的。 ...

有些地方可以单独购买大功率的插头和各种规格的电线还有插座板很多搞建筑的都喜欢自己组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