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救助,江波龙的2246EN重新开卡失败,硬盘不能使用了。

楼主(2019-08-24):
手贱想重新开卡,结果失败了,望大神指点迷津啊,开卡的时候没有跳线。

网友A:
把设置里的SYNC的打勾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里的SYNC的打勾去掉试试

谢谢大哥,已经成功了,非常感谢,可惜我没有M币 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们跑圈哪个软件在哪里下载呀

网友:
去勾再开卡

楼主:
已经弄好了,就是去了勾再开就成功了,谢谢大哥

网友(2023-03-06):
跑圈软件直接百度 urw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