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USB风扇爆改10000MA电池,续航超一天(27P)

楼主(2019-08-24):
市面上的这些USB风扇,我就是对尚朋堂的情有独钟,因为尚朋堂的这款风扇外壳能容纳4节18650电池,这是其他牌子风扇做不到的。大容量的电池带来的好处就是续航时间长。前几天,柳州因为施工挖断了主干线,造成大面积停电22小时。我原来改的那款三节电池7500MA的尚朋堂立功了,开二挡开了16个小时都还有电。相当满意。
这不看报纸28号我们这又计划停电一天,吓得赶紧又下单买了一台,这次选了台蓝色的

尚朋堂的包装确实不错,够结实

原机的电池实测大概只有1800MA,很一般

这次要用到四节三星26C的电池,容量大概有10000MA

先给电池加保护板

这两节放在底部的电池仓

然后处理要放进立柱的两节电池,用电线并联好

正常情况下,立柱里面塞两节18650,连线后会稍稍超过立柱的高度,所以要改造立柱

先卸下立柱的固定螺丝

立柱和机头里面其实应该还有一个螺丝固定的,但是厂家没有上

刚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孔,把这孔扩大至边沿

然后电机线就可以从这里穿过

这样一来电池可以顶到立柱底部,大概节约了1MM高度

现在电池稍稍比立柱低了,但这还不够,还得继续改

底座里面有两个横杠是卡位立柱的

把中间部分去掉,只保留边沿1MM左右

让电池刚好可以放进去

现在电池放进去是这样的,两条电机线,两条电池线

如果四条线都从中间孔穿过,会有两条线顶住底座,所以还得改

在底座上挖个洞,刚好可以穿过电机线的插头

这样就只有电池线从中间孔穿过

如果卡子卡不到位,可以用刀片稍稍割去一点

最后的成果图,立柱里面完美的装上两节电池,加上电池仓的两节,容量超过10000MA,续航超过一天

最后说一下,因为电池容量的加大,原机的充电电路电流太小就不适用了,最好自己改2-3A的充电电路,我用的是ETA6887-3A的充电板,因为原机的是MICROUSB口,上3A电流很烫,所以自己加了个TYPE-C的接口。如果用2A的充电电路就可以用原机的MICROUSB口。

坛友们的其他改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02

网友A:
除了丧心病狂,我找不到形容词了,

网友:
楼上说的真好,没毛病

网友:
确实丧心病狂~

网友:
果然有明堂

网友:
2楼神回复,无话可说了...

网友:
厉害啊!今年估计用的的时候不多了,明年继续

网友:
挺好 我刚开始把自带的tp4056电阻改成了1.2k,满1A充电,后来干脆改成了tp5100

网友B:
不如直接充电宝给 USB接口供电

网友:
刚改完,结果通知第二天不停电了,泪奔…………

网友:
这充电比较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丧心病狂,我找不到形容词了,

说的真好。要是我的话,我可以再买一台。改成2节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充电宝给 USB接口供电

下次搞个外置12节电池供电。小档估计能玩一个星期。

网友C:
风扇很好,早起便宜没买,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很好,早起便宜没买,后悔

我也是没买到便宜的,天热了才想起要买,结果价格已经涨回去了。第一台6月买的要30,第二台8月买26.5.不过比起其他牌子的还是便宜点,最主要的是可以改造

网友:
我装了3节LG2600,33G舍不得装风扇,5V直充保护板,跑满2A头,电流有2.3A。用电脑电源反而只有1.5A

网友:
不错,明年我也这样改,留个脚印。

网友:
不错不错,下次我改个柴油发电机的电风扇……

网友:
我几个月前买的破久量,充电时候电路板烧了,现在换了电路板,准备加8节电池进去看看效果

网友:
风扇电机用坏了,电池还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