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姨子的台灯,今天拆开了

楼主(2019-08-24):
小姨子的台灯充电口掉了,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求助,结果被某些人带歪了,没有结果。参见:小姨子的台灯,怎么修啊?今天拆开了,就是在端口那里的盖子撬开后,圆洞里插入一个十字螺丝刀,然后向外使劲敲,完美的无损拆开。
看看里面的货色

1000mAh的电池和三挡亮度按钮开关。
LED小灯珠
掉了的USB充电口,设计缺陷,主要是没有固定孔位,焊接面太少
主要是底面部分焊接

导光板有LED定位孔
充电及电池保护
灯光控制,三挡亮度
全家福
焊接好,Micro口外壳堆焊加固
测试充电OK。

网友A:
让小姨子以后轻点插,不然还是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小姨子以后轻点插,不然还是会坏的

不要再带歪了

网友:
对小姨子不能太用心……

网友B:
碰到这种接口脱落的,我一般焊接完还会用胶水加固一圈,要不永不了多久可能有怀,还得自己动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碰到这种接口脱落的,我一般焊接完还会用胶水加固一圈,要不永不了多久可能有怀,还得自己动手 ...

真是的,修那么好下次怎么办?没有下次了,怎么找借口接近小姨子啊???

网友:
没看到小姨子,差评!!!

网友:
反复插的太频繁了,以后插着就别取了

网友:
别老拿小姨子勾引我

网友D:
换个标题,“小姨子的衣服,今天解开了”,相信会很火。。。。。。。

网友E:
多焊点锡,插的时候要对正插入,插进去后不要晃动,要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这位小姨子不满十四周岁……

网友:
TIME出诊治。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焊点锡,插的时候要对正插入,插进去后不要晃动,要不然容易出问题

你这样会带坏楼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的,修那么好下次怎么办?没有下次了,怎么找借口接近小姨子啊??? ...

台灯修的好,小姨子没有借口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标题,“小姨子的衣服,今天解开了”,相信会很火。。。。。。。 ...

标题党,就是说你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会带坏楼主的

咋回事?什么情况?那就看楼主技术了!让他弄也许会出问题,让我弄的话就没问题,主要是放点助焊剂,速度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咋回事?什么情况?那就看楼主技术了!让他弄也许会出问题,让我弄的话就没问题,主要是放点助焊剂,速度 ...

充电口不牢固,一般一圈铜线解决

网友:
小姨子今天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