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次热熔胶也没辙了,万能的坛友给点建议

楼主(2019-08-24):
从咸鱼上35包邮的二手在道上了,这个事之前捯饬的好多次的了,用热熔胶,这次没辙了

看图,天线从根部断了,外观也不咋样了,我天天听着睡觉用,能定时关机,陪伴我约10多年了

也没碰到合适的替换品,用烙铁不行,功率太小了

网友A:
热熔胶没有强度的,上AB胶,俗称哥俩好

网友:
有没有人告诉你,优选AB,数码之家老牛正卖不完呢,

网友:
换个天线吧

网友:
哥俩好靠谱,其它应该没啥合适的胶。

网友:
铸工胶,强度非常高……………………

网友:
AB胶啊,比热熔胶靠谱多了。

楼主:
哥俩好修好的话也不能折叠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哈哈哈,也是个二手的。

楼主:
没得换,哪有单卖天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俩好修好的话也不能折叠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哈哈哈,也是个二手的。 ...

如果不是塑料断了那更好办,直接换根天线就可以了,淘宝上很多的,注意长度最好一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6.fde02d93tREtaL&id=561048767000&ns=1&abbucket=17#detail

网友:
天线金属从根部断了,那样的话可以把断掉的切掉一节,重新套到那个柱子上。压紧就行。
塑料壳是用ab胶比较好。

网友:
这不是德生的机器么?找德生淘宝买吧,整个机壳换了都有。

网友:
向德生求助吧,有壳卖的,送给你一个也是可能的。

网友:
也太懒了,才一张图。
想送都要10元邮费,还是宝上6.5元包邮

网友:
德生也有外置天线的,类似耳机孔,那个方便。或找根铜丝拧上,效果也不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没有强度的,上AB胶,俗称哥俩好

对的,哥两好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不就是个天线么,难道假货宝还有买不到的配件?

楼主:
感谢万能的坛友,我从x鱼上已经套淘了回来了,价格才35包邮,同型号的。听着也不错。现在好多人都不听收音机了,直接买个播放器,还能插卡,插优盘等等,我主要是看中它倒计时功能了。谢谢大家了。祝大家一起都好。

网友:
下载个蜻蜓  啥功能没有啊 这货都是  老头专属

网友:
我的 PL-600还在 服役中   每天当闹钟  (以前和楼主一样 充当催眠器  现在多用喜马拉雅代替了)
这年头 除了开车的 还有 那个听广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