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把空调挂机洗了下 温控不准了怎么办?

楼主(2019-08-24):
把空调挂机洗了下  温控不准了怎么办?室内挂机温度显示的容易偏低,然后空调就会过早停了,原来设置26度室内温度会到25.5度左右,比较凉快的,现在设置26度,室内会有26度多空调好像还停着不制冷。室内挂机的温度计显示24度多了,让空调以为到温度就停了,实际上室内温度还不能停,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内机用淘宝买的清洗剂冲洗了下,按理说不应该影像温度传感器的啊。冷凝器上没看到温度传感器,不知道装在哪?美的的空调。

这是网上的图片,空调没看到这样的温度探头

右边是电路板之类的,这个没看到温控探头呢

上面也没有温控探头

找到温控器探头了,原来在盖板下面

网友A:
把温度探头离出风口远些就行。估计你把探头移位了,或者原来探头脏了,探头检测到的温度偏低,你现在清洗后,探头干净了,能探测到正确的温度了。

网友B:
温度探头的正确位置是过滤网与外壳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探头的正确位置是过滤网与外壳之间。

过滤与外壳之间没看到温度探头,蒸发器表面都没看到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温度探头离出风口远些就行。估计你把探头移位了,或者原来探头脏了,探头检测到的温度偏低,你现在清洗后 ...

奇怪是我看不到探头在哪,按理说应该是过滤网进风口的位置吧,可是蒸发器表面都没看到探头

网友C:
探头移位了,我没美的的,只有松下的窗式机,一拆开过滤网就能看见~我想你是拆的时候给探头弄下来了,应该是插在制冷片上面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一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探头的正确位置是过滤网与外壳之间。

百度空调温度探头图片,就可以参考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头移位了,我没美的的,只有松下的窗式机,一拆开过滤网就能看见~我想你是拆的时候给探头弄下来了,应该 ...

真没找到探头,如果说探头弄湿了,干了后应该和原来的性能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