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42寸电视的问题,已经尝试更换逻辑板跟电源板,没效果。

楼主(2019-08-24):
海信42寸电视的问题,已经尝试更换逻辑板跟电源板,没效果。
13年买的,肯定过保了。
那天孩子看着电视,我看到屏幕有横线一样,开始以为是信号源的问题。后来就关了机电盒,发现是电视问题。时好时坏,故障如图:

上淘宝网,买了该型号的逻辑板,电源板,逻辑板排线。

1.更换电源板,问题依旧,         能进入到上面图片那一步。
2.更换逻辑板排线,问题依旧  ,能进入到上面图片那一步。
3.更换淘宝买的拆机逻辑板,发现开机黑屏幕,后来等晚上回到家,发现 开机屏幕如黑夜打了一道闪电一样,然后就黑屏,LED亮着。无法进入上述步骤。

问题来了。
1.淘宝买的逻辑板有问题?
2.我这个是情况是逻辑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还是说 要先排除逻辑板问题先???换一家买逻辑板试试?
3.还是主板问题?
4.如果是屏幕问题我就不折腾了。。。。
我是菜鸟,就替换的本事,其他一窍不通

网友A:
换原来的配件,所有排线先拔插一遍试试

网友B:
可能新版屏参不一样

网友C:
先按楼上的方法试一下,不行换逻辑板,确定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才行,如果有通用板也可以用通用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原来的配件,所有排线先拔插一遍试试

除了逻辑板与主板的链接线  主板一段拉不开,其他都插拔一遍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楼上的方法试一下,不行换逻辑板,确定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才行,如果有通用板也可以用通用板试试看 ...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我的是2013的  淘宝买的是2012XX周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新版屏参不一样

我的逻辑板是1318的   淘宝买的想12XX周的  也许是这个问题?

网友:
把信号板连屏的排线擦干净处理下,会有惊喜哦

网友:
像Y-cof不良,基本不用折腾了。屏坏,维修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