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动车胎又漏气了,

楼主(2019-08-24):
上次换了新内胎,不到一个月,又漏气了。

这次网上买来了补胎的工具

拆车扒胎过程上次拍过了,这次轻车熟路

发现和原来胎破位置差不多

原来的内胎还没有扔,放在阳台上
还准备这次也补下的,发现竟然在阳台给晒裂了,

已经废掉了

由于和原来破的同样的位置

怀疑是 外胎上扎了钉子没有取出来,

看了仔细看了外胎

扎进去的钉子

取出来的钉子

然后把外胎仔细的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别的钉子了

干活

很容易补上

然后就充气 在水里试下 没有气泡了
装上车。

这次快多了,全程一个小时搞定

过了一天也没有漏气了。

网友:
换成实心胎

网友:
一般内胎安装之前都要先检查一下外胎是否良好才行的。

网友:
钉子都快烂成渣了

网友:
抖音 火山上那些卖啥油性胶水的咋样?不起白,不脆,保持韧性?

网友:
换成实心铁胎吗

网友:
我的电动车后轮真空胎也轻微漏气 五天左右需要补充气压  我看了下 好像是轮毂的边缘有撞击变形一点点 可能是那里漏气了 需要榔头木头敲回去

网友:
那是火车

网友:
当年跟着老头学补胎,要求10分钟内完事,还是那种要塞包皮的外胎
你这外胎简单,应该更快,1小时那肯定是准备工具什么的都花不少时间去了。

网友:
用发泡胶打满

网友:
听说灌水也行

网友A:
X宝买单车内胎垫,据说有点用!

   我是用真皮裁成条,用万能胶(占手袋胶水),

占到外胎内侧,保护内胎,使用良好!

这个方案是据说是国外自行车爱好者传进来的,最早用帆布垫内胎。

后面听家里老一辈人说,年轻时永久自行车也垫过旧内胎......

网友B:
无法想象用这个小铁片拿在手里是怎么打磨的补丁处,另外补完后把内胎垫在打气筒上用个重点的工具敲打一遍补丁更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买单车内胎垫,据说有点用!

   我是用真皮裁成条,用万能胶(占手袋胶水),

也垫过旧内胎,骑行特重,可能姿势不对

网友:
灌些自补液进去,气密会非常好,小洞也能自己补上。

网友:
上次换胎没检查就装上了吧,新内胎又补了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想象用这个小铁片拿在手里是怎么打磨的补丁处,另外补完后把内胎垫在打气筒上用个重点的工具敲打一遍补 ...

还是用角磨机来打磨更方便快捷

网友:
我的12寸代驾车就换成实心的了。很难找师傅换,太辛苦了。而且碟刹车敲的时候容易搞坏碟刹盘,拆电机的时候  有些车架还很窄,重新装上容易敲断车架。换的话最好选择稍微有点软的胎,不要换那种非常硬的,柏油马路稍微有点水就煞不住车,还是有危险的。前轮其实坏的比后轮少很多。建议前轮不要换实心。还有就是换了后轮胎直径会变小,耗电会上升。当论坛老化的时候和轮毂契合度会下降,夏天骑行一段时间后转弯会有松弛晃动的感觉,要小心脱离轮毂。总之一点,如果你是通勤用途,固定路线,路况不是烂路,那可以换,因为提升了可靠性。但是如果你经常去不同的地方,例如外卖,那就不建议你换实心,因为危险和耗电。

网友:
给自己动手的朋友点个赞

其实本人自行车和电动车的常规问题都是自己动手修的

关于车胎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内胎充气后是粗细不均匀的,安装好了以后轮胎变成偏心轮,骑起来颠簸得很

还有就是内胎很多不是扎坏的,是被外胎“咬”坏的

网友:
满大街的汽车都是真空胎,合适的真空胎应该可以,不过需要轮毂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