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抽油烟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8-24):
家里的抽油烟机用了3年多了,积垢很多开机就会抖动,今天自己动手清洗了下。结果发现清洗没效果。虽然格栅上抖动油垢花了半天清洗干净了,但是不知风扇在哪?也不知怎么拆。油烟机是樱花牌的找不到型号,说明书也早不知去向了。那个不锈钢格栅拆开后里面居然看不到风扇。拍了张照片不是很清晰,请老师傅们判断指教,谢谢。

清洗后油烟机启动时抖动厉害同时伴有哒哒像打机光枪的声音。
请问:这油烟机的风扇在哪?怎么拆出来清洗?

楼主:
图二就是格栅拆除后里面的情况,就一个封闭的壳子

网友A:
抽油烟机一般用的是涡轮风扇,就是那个圆罩子里,抖动应该是叶片上油垢多影响动平衡了,我家油烟机十多年了也没拆风机下来洗过,有免拆洗法吧你百度看看,要是我的话就喷点油污克星到叶片上,过一两小时开机甩甩就基本干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抽油烟机一般用的是涡轮风扇,就是那个圆罩子里,抖动应该是叶片上油垢多影响动平衡了,我家油烟机十多年了 ...

请教油污克星是什么东西?哪儿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油烟机一般用的是涡轮风扇,就是那个圆罩子里,抖动应该是叶片上油垢多影响动平衡了,我家油烟机十多年了 ...

就是找不到打开这罩子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油污克星是什么东西?哪儿有卖的?

超市就有,威猛先生

网友C:
油烟机想清干净唯一的途径就是拿下来弄,威猛啥的都是扯根本治不了。
拆卸了洗首选专业清洗的,大概百十元吧;其次是自己动手那是不一般的墨迹,但是会比花钱洗来更彻底。
至于方法就是大盆滚热的水里加半斤食用碱,泡几十分钟,铲子/钢丝球/抹布一起上,水不热了再加热直到清掉油垢后换清水冲洗干净再装起来,跟新买的一样。

网友:
清洗表面是没有用的  要想清洗需要彻底的拆开清洗  把外壳拆掉 然后拿出里面的叶轮和电机  一般电机和电路板的接线插头拆下来才能 拆下电极 接线比较特殊可能比较麻烦,其他的地方没什么麻烦的

网友:
没必要清洗,等你费好大的力气把他搬下来拆开,会发现好多结构件已经老化了一碰就坏。能把他还原装回去会觉得比清洗还痛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油烟机想清干净唯一的途径就是拿下来弄,威猛啥的都是扯根本治不了。
拆卸了洗首选专业清洗的,大概百十元 ...

热水烧碱。        原理超级简单,就是做老肥皂那。

油脂削弱烧碱的腐蚀性,工艺叫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水烧碱。        原理超级简单,就是做老肥皂那。

专业清洗油烟机使用烧碱的,烧碱(氢氧化钠)属于工业原料一般是几kg的大包装,而且腐蚀性很强不可以接触皮肤,所以我是用食用碱(碳酸钠)没有烧碱那么危险,徒手洗也没事,而且随便多少都可以买到(很多年的油烟机用半斤就够了),当然没有烧碱去油那么脆快~所以要随时加热才可以去掉陈旧油腻。

网友:
拆开外壳全面清洗,上次花了160¥售后上门清洗的

网友:
油污要有出口才行呀!不然掉在里面会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