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线维修笔记本光驱排线

楼主(2019-08-24):
笔记本光驱,一般不使用,忽然有一天发现光驱的驱动盘符不见了,插入光盘,光驱转动,百度查询,改注册表无果;进BIOS也不能识别出光驱;松开螺丝,重新插入,短暂时间显示,后面又消失了,猜想可能接口有问题,便开始拆机,谁知到是排线断了
某宝询问店家是否有排线,有,10元一根,运费12,我擦嘞,新光驱才五六十!不花这冤枉钱(因为太穷)。
本来想把断线的线接好就行了,结果失败了,连锡,也就放弃了,想想买新的把,找了半天,又不想买了(因为太穷)。没办法,自己动手把,飞线,死马当成活马医,不行再买新光驱,人要有梦想,万一修好了呢。

原排线是不能用了,找了接触器里的线圈,铜丝粗细合适,飞把,谁让我穷。

拍照留念记方向
清理焊盘

观察有两组应该是供电,并联线比较多,减少了不少工作量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飞线过程,刚开始比较生疏,慢,两分钟一根线,焊接到五六根的时候逐渐掌握技巧,熟练度飞速增加,到两分钟三根,
这边串口处的排线焊完了,该主板那边的了
拆掉原排线,清理焊盘,做好准备工作

把线剪齐,我多留出来了一些长度,长了可以折起来,位置方向再次确认,开始飞线。

熟练度再次暴涨,基本都浪费在找线的时间上,线一对位,就焊上去了,焊接过程不超5秒。
焊完后清洗,观察是否短路,万用表再量一下是否短路,是否断路,确认无误。用高温胶保护排线

接下来常规安装,上电脑,

插入光盘,nice,成功识别,成功读取,然后发现高温胶太软,卡着了,没办法,再次拆机,把铜丝用美纹胶固定到原来的排线上,保证了强度

再次装机,好了,维修完成,省了一大笔开销(就22块钱,唉~),我为自己骄傲。
The end

网友A:
光驱你还修它作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驱你还修它作甚?

爱好,折腾

网友:
有多余的光驱,

不用维修了

送个给*

网友:
岁数大了,不爱折腾了

网友:
自制排线相当可以

网友B:
我记得我把我笔记本的m-SATA Bkey接口的焊盘拔废了.原来出厂的时候这机器留了引脚,没焊接口,我就想有空TB上淘了3个MSATA的接口,焊接的时候 一侧一次性上锡,另一侧有两个定位脚,死活连锡,最后想清都清不掉,拿也拿不下了,高温太久 用力过猛就连脚一起废了...飞线应该也救不了了,笔记本都是4层板,而且掉的焊盘是供电脚,不敢动了,现在还在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把我笔记本的m-SATA Bkey接口的焊盘拔废了.原来出厂的时候这机器留了引脚,没焊接口,我就想有空TB上 ...

供电问题就不大了,飞线还好找,你可以可以买一卷吸锡线备用,折腾的时候再有连锡吸锡线沾松香吸一下就不连锡了。

网友:
这个时候还是老的IDE硬盘排线用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