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安定器启动速度对比 澳兹姆 多路通f35

楼主(2019-08-25):
其中亮一点的使用的国产45w安定  灯光黄的是飞利浦4300k灯泡 偏白的是汉雷d2h 5500k全新灯泡,如果同样灯泡  45w安定亮  不同灯泡 同功率亮度差不多 启动速度差不多  但是飞利浦的灯泡焦点更准  光看着更厚重 均匀  飞利浦灯珠和汉雷灯珠略有不同  看着更大  汉雷焦点需要微调一下

网友:
没钱上氙气呀,唯有加爆闪做提醒用

网友:
灯泡有最大起动功率,做大,安定稳定性降低,所以就降点吧,海3安定可以试下12v时点燃时的电流,真的很大

网友:
买的汉蕾的有光柱,很正,别的很多都偏了

网友A:
启动快对电瓶有冲击阿,而且不安全,安定买的奥兹姆,当时企业店活动,半价,两个35瓦的85,雪莱特的灯差,不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快对电瓶有冲击阿,而且不安全,安定买的奥兹姆,当时企业店活动,半价,两个35瓦的85,雪莱特的灯差, ...

雪莱特的灯泡真的是垃圾 都是歪的 焦点根本就对不正 还不如国产杂牌 什么多路通海澜星我都不太看好 还不如石栏 石栏的灯泡还不错 澳兹姆只用过普通35w那个 只能说中规中矩 十多年前的海拉秒国产现在的 更别说白电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