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4手机扩容成功!

楼主(2019-08-25):
2016年11月份上市的手机,看中它的大容量电池和5英寸屏幕,单手握持,当时高配也就3+32G,用着用着总提示内存不足,每天需要删除不需要的数据,终于不能忍受了,某宝上购入一枚4+64的emcp,备份下资料,然后更换emcp,再刷机,恢复备份。终于可以享受4+64了,这下还可以再坚持1年了。升级前截图:

升级后截图:

拆机前来一张上手术台的照片,也许是一张遗照:

拆开后盖:

拆下主板,并且把屏蔽盖拆下:

已经上手术台了,准备拆屏蔽框:

顺利拆下屏蔽框和EMCP:

拆下后很后怕,EMCP边上还有一排小电容,这要是手一抖.......

上4+64的EMCP:

装完后看看,妈呀,紧挨着芯片旁边不到1mm都是小电容之类的:

装屏蔽框:

焊好了:

然后就是软件部分了,刷机,恢复备份。

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我再把详细过程发出来。

网友A:
操作过程没有图吗

网友B:
怎么就这两张图片?  其他的呢

网友C:
重新编辑下

发更换过程的操作流程图

直接发结果无真相说明啊

网友D:
楼主,我锡浆,钢网,热风枪都准备好了,你给我看这个!グッ!(๑•̀ㅂ•́)و✧

网友E:
我红米4高配版被我砸了屏幕。不是储存不够,而是运存不够,开这个就会退那个。垃圾android,32G运存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过程没有图吗

已更新,欢迎再来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这两张图片?  其他的呢

图片已补。欢迎再来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编辑下

发更换过程的操作流程图

已更新编辑,欢迎再来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锡浆,钢网,热风枪都准备好了,你给我看这个!グッ!(๑•̀ㅂ•́)و✧ ...

锡浆和钢网就免了,我买的是值好球的EMC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红米4高配版被我砸了屏幕。不是储存不够,而是运存不够,开这个就会退那个。垃圾android,32G运存都不够 ...

红米4高配版用的是运存+闪存一体的EMCP。

网友:
来个详细教程

楼主:
给我点动力吧。

网友F:
先看下系统,好像64位最大运存能到几十G,32位最大只有3.2G。楼主的手机质量不错,换了芯片没啥问题,我的z17mini和N4s换电池后听筒故障。

网友G:
这个换了后软件是怎么刷的呀

网友:
红米4可以找碎屏之类的手机拆字库扩容,成本更低,底层可以用221转接板克隆一下你原来的字库。【手机字库转接板 EMMC转接板 EMMC153 EMCP221 EMCP254转SD TF】https://m.tb.cn/h.ekgZgqT?sm=0b947b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椱ァ製这段描述₳FBuAYkY86IO₳后到

网友:
换上4+64的EMCP是一手全新片么?
求指点如何分辨拆机二手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看下系统,好像64位最大运存能到几十G,32位最大只有3.2G。楼主的手机质量不错,换了芯片没啥问题,我的z ...

这个要看CPU的支持能力吧,我查过据说高通625最大也就支持4G运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换了后软件是怎么刷的呀

小米的官方刷机软件啊。

网友:
来个 详细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