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制作HDMI锁屏宝切换器,让插拔检测去死吧

楼主(2019-08-25):
DIY改造HDMI锁屏宝切换器,让插拔检测去死吧

感觉从很多细节方面看,HDMI真的是一群猪窝在猪圈里面制定出来的标准,不提什么有限色彩,Ycbcr等,大多数带有HDMI的电脑,具有一个及其智障的热插拔检测逻辑,当HDMI显示器拔掉,甚至只是关掉,这时候显示输出切换到VGA(虽然有的主板连物理VGA都没有设计),然后你打开的那些窗口全部按照640x480重新排列,当你再接上HDMI显示器的时候看到这景象。。。尤其对与HDMI连接了切换器的情况,每次切换,窗口都会被打乱,根本没办法正常使用电脑了。

为了不给每台电脑插一个昂贵的HDMI锁屏宝(HDMI锁屏宝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现有产品),经过查找原理,得知HDMI端口19脚的功能是热插拔检测(Hot Plug Detect,HPD),这个信号将作为显卡是否对HDMI发送视频信号的依据。HPD是从显示器输出送往显卡的一个检测信号。HPD是检测显示器是否连上的一种方法,不管显示器是否上电都可以检测。HDMI源端检测到HDMI接口的HPD引脚的电压值大于2V时,即可判断出HDMI显示设备与HDMI源端已通过HDMI连接。而当HPD引脚的电压小于0.8V时,即可判断出HDMI显示设备与HDMI源端的连接处于断开状态。具体可以看下面的图,而且幸运的是,只要把HPD(19脚)连接到隔壁的18脚(5V输出),即可让电脑认为显示器一直存在。

改造后的切换器

先把原来接到19脚的线路切断

然后用一坨焊锡把他连接到隔壁的18脚

因为HPD控制也是对切换器上面指示灯的控制,根据走线的不同,有的指示灯在我们短接后被我们短路到5V去了,需要再切断19脚到指示灯的线路,将原来去19脚的线路直接飞到指示灯去。

改造后使用良好,同时需要注意,先插显示器,后插电脑。因为除了HPD信号外,电脑还要读取显示器的EDID信息来确定他的最佳分辨率。这个问题在切换器安装好,系统重新通电后也会自然解决。

网友:
呵呵,这样就不用花冤枉钱了。

网友:
不错,小改动解决大问题,就是飞线到指示灯的地方没看清,能拍的近点吗?

网友:
你的切换器不行吧,以前十几块买的三进一出用着没问题啊

网友:
没遇到过,除非接2个不同分辨率的显示器

网友A:
经常热插拔HDMI,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锅HDMI 不背啊。
或许要怪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锅HDMI 不背啊。
或许要怪驱动程序。

其实正好相反,驱动是自己加的这种功能,像AMD就有一个HDMI链路保护的功能,这个问题重灾区是带VGA的那些N卡还有Intel的集成显卡,重灾区行业是代打DNF之类的,锁屏宝购买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热插拔HDMI,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机器只有一个HDMI吧,如果还有一个VGA的话就会有问题

网友:
至今还在用VGA显示器。。。

网友:
还是DP好啊,HDMI这玩意太弱鸡了

网友C:
没看懂有什么实际意义,检测接口有没有接上设备是一个特性,实际上也没有HDMI显示器关闭就等于断开的情况,包括把显示器电源断掉,HDMI好像是带电的。电脑只有在检测到接口接上了设备才可以往那输出。可能有些电视盒子或其他HDMI输出设备,无论有没有接上都不影响工作,因为HDMI是唯一的视频输出,但HDMI也可以只传音频。
不过我倒是有个小玩意,欺骗电脑接上了显示器,因为amt监控屏幕要有显示器接上。

网友:
我觉得更适合在主板HDMI上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有什么实际意义,检测接口有没有接上设备是一个特性,实际上也没有HDMI显示器关闭就等于断开的情况, ...

部分显示器关闭之后会把HPD拉低。。这样自然相当于断开了。这个问题都看设备软件怎么处理,唯一HDMI的设备,T1盒子,断开HDMI,系统直接把分辨率改成480p了

网友:
牛叉牛叉  这个改造很实用

网友:
谢谢分享,改造得挺好,低成本高效率

网友D:
有些电脑插过hdmi后,集成在电脑的声卡不出声了,这种检测机制是好是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电脑插过hdmi后,集成在电脑的声卡不出声了,这种检测机制是好是坏呢? ...

HDMI里包含音频输出,因此,也可以把HDMI作为一个音频设备,音频属性里设定好默认音频设备可以解决

网友(2021-04-10):
引用 楼主:
机器只有一个HDMI吧,如果还有一个VGA的话就会有问题

都准备把KVM退了,抱试试的心态搜索了一下锁屏宝原理,就看到这个帖子了。
应该改KVM上两个接显卡的HDMI吧?或者,把线剥皮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