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液晶显示屏,还是不怎么了解如何驱动

楼主(2019-08-25):
一种液晶屏

没想到需要很高的驱动电压啊

5v,10%占比才行

太大占比,就连同一连线上的笔画都显示出来

2.5v,50%占比

驱动不了

3.5v才行

同一连线上的,不同底线的笔画

哪位比较了解这个,给大家科普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的是交流信号,也就是com脚基准,可以为0,seg脚的电压需为3  -3    3  -3交替,直流的话,他就要挂了。

网友A:
用方波驱动一下看吧

网友:
事实上好像都是给SEG为固定电压,COM为交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方波驱动一下看吧

就是交流方波啊

网友:
先进仪器那么多,拆个万用表逮个波形就一目了然了。好了,你是为了发帖,我是为了回帖

网友:
在COM输出高的时候,如果要屏幕亮,SEG就要输出低,那么在COM输出低的时候,SEG就要输出高,保证COM和SEG的压差大于1/2B工作电压就可以显示了

你看吧,他就是这么说的。我说的好像没有他说的明白

网友:
不行就上大锤吧,这玩意还是需要专门的驱动IC方便些,只管给IC数据,怎么点亮让IC去做

网友:
我在加油机上拆了好多个大8字液晶段码,四年了,没动,这玩意比数码管难伺候

网友A:
你没事闲的非要研究液晶段码……

于是我把万用表拆了,看了下波形,好像占空比的问题不大,就是正负压差可以达到6伏。

然后就看见原来那两只有根没有相差不大的背光,第一图右边的是原机的,黄色的,单管2点几伏供电,两个串联。然后我就给摘了,换了绿色的单个4.2V供电,俩并联。第一图是左边装了一个绿色LED的情况。

然后……,改成反相的了,你说我是闲还是忙。

也没好看到哪里去,唉,本来就是为了看一下屏的驱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事闲的非要研究液晶段码……

于是我把万用表拆了,看了下波形,好像占空比的问题不大,就是正负压差 ...

哈哈,好漂亮的表啊

网友:
直流是什么效果。

网友B:
以前我在矿坛发过,请移步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52

网友:
这个是个台表?

楼主:
是的,不是我的

网友:
土豪大佬画风.jpg:titter:

网友C:
@杨雪飞 请问反相效果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在矿坛发过,请移步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52 ...

老兄这纸板PCB在70年代常用,看来是老爱好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杨雪飞 请问反相效果是怎么搞出来的?

前边偏光膜扯掉,旋转90度贴回去就这样,当然原来的膜贴回去需要拼接,我这偏光膜多,重新剪的。不同的角度会显示不同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边偏光膜扯掉,旋转90度贴回去就这样,当然原来的膜贴回去需要拼接,我这偏光膜多,重新剪的。不同的角 ...

这种屏幕引脚怎么区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