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华硕x550ep笔记本,一睡眠就卡死死机,动不了任何地方,只能强按电源关机

楼主(2019-08-25):
华硕x550ep笔记本,一睡眠就卡死死机,动不了任何地方,只能强按电源关机

请问除了设置不睡眠,还有别的办法吗?还是说机子本身有问题?

CPU:AMD A4-5000
内存:6G
显卡:AMD8330
屏幕:15.5寸

网友:
排除软件故障那可能是南桥或者EC有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正版系统,不要安装任何其他软件

网友:
进入PE系统看看,如果还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硬件问题了。
1、换一个电源看看
2、清理一下灰尘,看看风扇运转是不是正常
3、内存条换看看
4、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的问题,把2G的去掉看下,然后加根和4G一样的品牌和频率的

网友:
极大的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安装新的来源正规的系统 不能是精简版 也不能是老版本(WIN10几个老版本和一些OEM版有睡眠不能唤醒通病)等
然后不安装任何其他软件 测试睡眠下能否唤醒  入不能 检查或更新Chipset driver /EC driver  突然想起来 Chipset driver一定要用该电脑主板或品牌官网的型号支持里提供的 找不到再去用通用或者让WIN10自己打上尤其是笔记本
有些笔记本BIOS driver出问题也会导致此故障 原因不明 比较玄学 不过如果是这种在官网可以看到更新的BIOS补丁等等补丁文件 一般来说有说明是用来解决什么bug的
仍不能解决 属于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