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如何知道足浴盆变压器是多少瓦的

楼主(2019-08-25):
把N年前坏掉的足浴盆拆了,当年买的外贸出口货,是120v的输入,老妈忘了用转换电源所以变压器烧坏了。
现可以肯定是120Ac转成12vAc的变压器,我想把它换成220Ac转12vAc的变压器,但不知买多少瓦的。
足浴盆里有两个12v的RS-360SH小电机加一个5v驱动的控制面板,盆盖上写的65w,请问我该买多少瓦的12vAc变压器,是不是要买65w?

网友A:
除了加热之外这个应该没有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加热之外这个应该没有多大功率

那如果我把加热线断开需要多大功率?

网友:
上个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
就这变压器这么小,三十瓦的样子。实在没办法就搞个12伏电源测试一下电机电流,大致估算一下

网友:
量一下变压器铁芯截面积,然后查书即可。中间的铁芯截面积与功率有对应关系。也可以拆掉烧坏的线圈,用原变压器铁芯重新缠一个220V变12V的变压器。

网友B:
拿变压器去,按个头买,
拿个称,误差1G就好,按分量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变压器去,按个头买,
拿个称,误差1G就好,按分量买

220v转12v的变压器个头会和110v转12v的变压器个头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转12v的变压器个头会和110v转12v的变压器个头一样吗

一样,功率由大小决定,只不过120v的初级线圈粗些,匝数少些,220v的细些,但匝数多

网友:
那得看看加热器是120v的还是12v的,如果加热器是120v的,就要给加热器配一个等于加热器功率的220/120的变压器,另给12v配一个10多w的220v变压器,如果加热器也是12v 的那么就要配一个65w的变压器。

网友:
应该是小于10W,买一个尺寸和原来的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2021-12-09):
我老婆当年买了两个足浴盆 220v的  楼里有个哥们说的对 换变压器的话看下加热的是120v还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