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前几年没事做的,单MOS管电子负载仪

楼主(2019-08-25):
前几年没事做的,单MOS管电子负载仪,功率不是很大。测点小范围的电压和电流基本够用。IRF250 MOS管制作  板材采用洞洞板。采用个大变压器12v供电给LM358供电。其实不需要
这么大的,就是为了配重用的。

最初用的7n60测试 后来被击穿 换了IRF250

iRF250

肖特基二极管

前期风扇在外面不太方便,后来改在里面。还不错

测试电压19.5v   2.63A 时温度55度

...............................欢迎观看..................................................................

楼主:
占楼备用修改

网友A:
这个能稳定长时间运行的最大功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B:
最低电压可以到多少能用,把图纸放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C:
前面看到很小巧,到最后怎么放那么大一盒子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看到很小巧,到最后怎么放那么大一盒子装

没有好的盒子,只能装在ATX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稳定长时间运行的最大功率能达到多少?

估计50-100w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电压可以到多少能用,把图纸放出来参考一下

图纸忘了放哪了了 要找

网友(2023-04-03):
单管就够了,放锂电池,铅酸电池够了

网友:
测个锂电池和电池包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低电压 就大电流,比如就5V,可以用200-5-40的板子 4~8元,高低压就小电流,比如60V7A的充电器10-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