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开了几十块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楼主(2019-08-25):
正宗英特尔,金斯顿,拆过5块。记忆中金斯顿不认盘,英特尔是用着用着掉盘。搬板发现,这三块盘的颗粒至少有一片颗粒坏了。顺便讲一句,这三块盘都是私人自己用盘,非爆力使用,时间都不长,顶多三年出头一点,有块英特尔还没到三年。
其他二三线牌子,杂牌,只是在慧荣有工具的那几个型号,不管什么黑片,白片,除非板坏,都能开出来。当然这些盘具体怎么使用?用了多久?未知。我自己本身卖金泰克的盘比较多作了一个统计,前两年的盘也是2017年左右,差不多用一年半左右就要返回质保,损坏率30-40%,最近这一年的盘稍微好一点,用一年半左右返回质保的概率在20%左右。
个人认为,正片的质量也没相像中的那么好,那些黑片,白片固件好,也未必寿命短。

网友:
我的JMF616加MLC的片子自己做的64G的盘,3块用了好几年了还在用,就是有点卡顿,主控的问题,对TLC还是不放心,这玩意坏了还是挺头疼的

网友A:
看来固态没机械长寿

网友:
你想呀 闪存是半导体,
必须会坏, 所以 没有什么 品质不品质
只能说 通过检验 最好的 芯片  可能 过一段时间  检测就不合格了
毕竟 买东西 出厂 到用 再到损坏 都是无规律的

网友:
金泰克有多少是用正片的

网友B:
据说某些主控会把其中一块颗粒写挂的,其中顶级的JMF赫赫有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某些主控会把其中一块颗粒写挂的,其中顶级的JMF赫赫有名。

其实也好,先把体质弱的干挂了,拆掉再开卡又是一条好汉。好过那些写着写着就变成usb1.0的速度的主控好

网友:
我自己的一块金泰克用了5年了,120G的。英特尔那块120G的也四年了。都是好好的。

网友:
我了64G 也用了快五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好,先把体质弱的干挂了,拆掉再开卡又是一条好汉。好过那些写着写着就变成usb1.0的速度的主控好 ...

2281就是磨损很均衡,颗粒不行了掉速很厉害,是一次换4颗还是一次换8颗,成本不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81就是磨损很均衡,颗粒不行了掉速很厉害,是一次换4颗还是一次换8颗,成本不小啊 ...

前几年黑智微,说人家吃颗粒,现在风头一转均衡磨损做得好也成原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前几年黑智微,说人家吃颗粒,现在风头一转均衡磨损做得好也成原罪了?

不一定,反正我喜欢那些把弱颗粒先干挂的主控,固态也不是用来装资料的,速度赛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来固态没机械长寿

机械的现在用叠瓦技术,也够呛。连特么买块2TB也是叠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反正我喜欢那些把弱颗粒先干挂的主控,固态也不是用来装资料的,速度赛高!!! ...

早期的jmf都是用力在第一颗上擦写,你怎么知道挂掉的是弱颗粒?667开始在写入量到一定程度后是可以开启均衡磨损的。
均衡磨损做的好,寿命长,颗粒废了就换有什么毛病?快速写废一个颗粒,然后重新开卡,享受拯救ssd的快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某些主控会把其中一块颗粒写挂的,其中顶级的JMF赫赫有名。

如果一个主控经常写挂单个颗粒,那这个主控也确实是垃圾。没用过JMF667以前的主控,所以这点我没什么资格好评论的。不过静置磨损均衡挺深奥的,太激进了、太懒惰了都影响整体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反正我喜欢那些把弱颗粒先干挂的主控,固态也不是用来装资料的,速度赛高!!! ...

现在超极本都是单硬盘,不可能里面不存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jmf都是用力在第一颗上擦写,你怎么知道挂掉的是弱颗粒?667开始在写入量到一定程度后是可以开启均 ...

只是我个人意见而已,没必要杠起来,我现在用2246en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机械的现在用叠瓦技术,也够呛。连特么买块2TB也是叠瓦的。

我买了块西数2T的叠瓦,用三个月掉速惨不忍睹,全盘格式化好了几天又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块西数2T的叠瓦,用三个月掉速惨不忍睹,全盘格式化好了几天又掉速 ...

SMR只适合做一次性写入盘,现在HGST还能买到PMR盘,存一点吧

网友:
从开始至今,买了5块ssd,还是觉得三星最好,一点问题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