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到大家现在研究智能家居,我发表下我自己做的几个小制作

楼主(2019-08-25):
我这是农村自建二层,盖的有些早,好多线都是明的,以后装修在改造。
我认为智能家居一定要操作简单,操作简单,操作简单。各系统独立互不影响,便于维修。
这是胡同口的太阳能路灯,带人体感应和延时控制
这个是自己改的红外感器灯
门口两个摄像头,左边的是扬声器
指纹锁和可视门铃开锁

网友A:
沙发!这个指纹锁怎么开门的?

楼主:
大门里边的灯,是雷达感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开关,方便灯常亮。
厕所雷达感应开关,装在男女侧中间,两个门都能感应到。
院里的灯都可以遥控和手动开关,其中门厅灯是雷达感应的改装吸顶灯

两个卧室遥控灯,都是双灯,第一次开都是暗灯,第二次是亮灯,都可遥控和手动,其中一个是成品,另一个是自己用汽车防盗器改造的,还有一个小夜灯

网友B:
还是把家里粉刷一下吧,墙插也可以换了,别搞什么智能了

网友C:
楼主你这插头线看着有点危险啊,换了吧

楼主:
自己组装的全自动上水装置,太阳能和水箱自动上水,设置水压检测和溢流检测,失效漏水之后关闭全部系统

楼主:
监控和对讲系统,可视门铃已加装遥控器可遥控开锁
梳妆台加装的灯,稍微打开抽屉灯亮
客厅的电视后边是电脑主机,自制的联动插座,电视打开后机顶盒和主机通电。

网友:
随手剪掉几根线就行了。

楼主:
这也是机顶盒加电脑,打印机
我这算不上智能家居,只是方便日常使用,我手机是小米6x  带万能遥控,要是在买小米音响就可遥控家里电视,电灯。有些东西完全没有必要联网控制,有老婆的的可以试试,半夜老婆睡着了,喊一嗓子,小爱,关空调,开灯。哈哈。。。。。。

楼主:
这些东西做了好几年了,有些都是一点一点加的,所以看着乱,孩子大了,房也老了,也该装修了,都时候这些东西都会集成在一起的,做好布线什么的,肯定不会这么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这个指纹锁怎么开门的?

我以前专门发过帖子,其实就是那个7字型的钢筋提起锁头,方便横叉右移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把家里粉刷一下吧,墙插也可以换了,别搞什么智能了

打算明年装修到时候就都暗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插头线看着有点危险啊,换了吧

没事的,不会刻意去动它,已安全无故障运行十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绿化,唉……

院子有用,不能让绿化占了地方,等老了会改造的

网友:
停电怎么办?应必备供电应急系统,断电一切停摆!

网友:
有孩子更要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搞维修的,就是个电子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