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辰dcl9001p可编程电子负载 功能详解评测+实用应用场景模拟

楼主(2019-08-25):
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电源技术的不断更新,各类快充电源层出不穷,传统电子负载在应对各类快充电源的调试开发测试,功能上已经逐渐出现颓势。常州鼎辰电子最新推出的dcl9001p可编程电子负载为直流电子负载行业又注入了新的力量。这个负载的最大特点是支持市面主流快充协议和丰富的测试功能,拥有电压 电流纹波测试功能,内置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或fpga(可编程逻辑门阵列),由于未拆解不能确定到底用的哪一种,但肯定二选一,所以可以提供高达2.4mhz的采样频率。

本文会对负载的基本操作 功能做详细介绍,各类测试项目参数评估,实用场景模拟。

由于新品,并没有附带说明书,根据搜集到的信息简单说下参数。

基本参数 : 4.3寸 彩色液晶屏, 快充测试 150v 6a 150w  基本包含目前全部快充的最大输出电压 电流了。

常规测量 支持最大30a电流,150w  ,电压分辨度 0.1mv(10v以下)  电流分辨度0.1ma(10a以下) ,有过压 过流 过热 反接保护。

快充测试支持 qc 2,3,4    mtk pe  pd2,3 pps

精度后面会简单测试。

外观,全数字键和旋转编码器 导航方向键 可以多种方式操作和输入,正面包胶。

开机自检画面,屏幕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屏幕底部一排快捷功能键,右侧数字键和编码器。

顶部,金属外壳开散热孔。

侧面

另一侧面,两侧有散热孔。

屁股,两侧散热孔。

接口功能, 外部电流监控输出一个0-10v模拟电压,对应0到最大电流,可用于外部设备的取样监控自动控制之类。 线补其实就是4线测量,接俩线到红黑电源线两端取样输入电压,避免引线内阻影响精度。
外部触发孔,有无源触发和有源触发 ,无源接个开关就行,有源接个电源,代替内部和手动触发,实现自动控制。 还有俩孔输出触发状态,用来确定触发成功与否。

标配的转接小板,两个航空插头,一个俩孔的(正 负),一个五孔的(d+ d- cc1 cc2)。

有micro usb  ,type c ,和 usb a母头

俩插头

反面

开机后默认界面,为了突出快充支持,屏幕下面有几个快充进入快捷键,按下直接进入相应界面(后面有详细介绍),屏幕右侧显示测试电流iset,运行时间time, 电压纹波vpp  瞬时最大值p+ 瞬时最小值p-

按下右下角(下页),切换到更多快充选项。数字键上面功能说明请看图片标注。按下左下角(常态) 进入普通模式。

进入后屏幕下面快捷键对应的项目变成了 cc cv cp (恒流 恒压 恒功率)等常规测试项目。按下屏幕右下更多进入

更加详细的测试项目,第一个cc (恒流)进入

大方框里面输入电流值,按右下角翻页

可以切换到电流纹波检测界面,按on/off开启关闭测试。

cv测试

红框设定恒压值

cr测试

红框设定电阻值

cp测试

红框输入恒定功率值

动态测试,测试电源的瞬态响应。

参数设置

连续 (自动大小电流翻转)脉冲(触发一下电流跳变一次,不用设低位定时),翻转(触发一下才翻转一次)

ocp opp测试,可以测定被测电源带载能力。

参数设置

组合测试,对被测电源进行cr cc等自动切换的组合测试,一些特殊场合应用。

参数设置 cr+cc,以下举例,起始10欧姆恒阻带载,待电流达到0.4a切换成cc恒流模式。

cv+cr

cv+cc

列表测试,可对被测电源进行列表形式的顺序测试。

参数设定,可选快充协议,也可以不选,模式有恒流 恒压 等等, 定值就是测试设定值, 定时是每一项的测试时间, 检查开关就是设定一个高低阈值,只有
处于之间才算测试通过。 左下角flash 指内部存储,如果插u盘可以切换存储位置(截图只能存u盘)。按保存键可以保持设定好的列表,以后可以文件管理器里面直接调取。

电池测试

参数设定,有cc cr cp可选

测试完成后可以显示简易放电曲线

cr led 测试 ,主要模拟led特性更好的测试led驱动电源性能参数。

参数  , led vo 指led额定电流工作时的端电压, led i0指 led额定工作电压下的电流,rd系数是led固有参数(可查数据表或自测)

关于rd 和rd系数

时间测试,测定电源开机到稳态需要的时间。

参数设定

ovp测试,过压保护测试,测定电源过压保护时间。

参数设定

以上基本操作和基本功能介绍,下面进行快充测试。测试设备,9v-24v可调 5a 120w 电源适配器,sw3518s降压型全协议快充,u2电压电流表。
先跑下协议,type c 口测试,可以看到除OPPO 1+ 红色 所有协议都支持,OPPO需要5脚usb公头,c口无法支持。

负载进入qc2.0模式, 左下角显示cc模式的测试电流,可以按更多按钮进入前面介绍的cv cp之类的测试模式。

按设置切换,切换到qc触发诱骗界面。红色图标表示正在握手,成功显示0k,可以看到已经9v了,

看下u表,已经检测到进入qc 2.0 9v了。

可以切换到class b (支持20v)

同样检测到class b 20v

带个载 1a ,可以看到电压 电流 功率 和纹波  (注意 恒流模式只有电压纹波没有电流纹波,因为电流被恒流)

qc 3.0 测试

看下u表

可以手动自动触发

mtk pe

换type 口

qc 4

pd 2,3

系统设置

设置时间 屏幕参数等杂项

通讯设置,设置连接上位机的波特率等参数。

文件管理,可以调用 删除 之前保存的列表测试文件。

快充设置,qc触发有 慢 中 快可选,  pe触发电流,由于mtk pe 属于vbus调制触发,利用电源vbus线调制触发信号,需要模拟一个固定负载才能产生调制脉冲(pe协议里规定不低于300ma)。

版本信息

参数设置,定时卸载就是到设定时间强制结束, 延时启动指按下启动按钮延迟一段时间再开始,短路时间指短路测试时间, 带载电压指高于指定值才开始,卸载电压指低于指定值就强制停止,触发开入指外部触发时是控制触发按钮还是启动按钮。

全局电压 电流上升下降速率,数值越高波形越陡峭,一些瞬态响应慢的电源调低一些为好。电源类型,恒流还是恒压源,这个让负载自己决定吧。

截图功能测试

截图保存在u盘根目录dce文件夹

电压精度测试 0.1v

1v

5v

10v,超过10v自动降了一位精度。

15v

30v

电流精度测试,比我电源字儿多,坛友大概看看就可以了,0.1a

0.5a

1a

2.5a

5a

10a ,电源最大10a, 到了10a电子负载也减少了一位电流精度。

纹波测试,测试设备麦科信平板示波器,先小米qc3.0充电头。

示波器探头去掉负极夹子,尽量缩短引线避免引入干扰,电子负载cc模式1a恒流带载,测得纹波峰峰值77mv。

示波器交流耦合开20m低通,测得纹波峰峰值77.6mv

再测下稳压电源纹波,只有10mv

再看看示波器测得结果, 17mv

150w 满载测试 参数30v 5a

连续运行20分钟没有冒烟,风扇狂转,大概分两个档位风力,外壳温度大概36度,出风口大概47度左右。

反接保护测试,正常保护。

实用场景模拟测试。
应用场景ovp测试
测试电源过压保护恢复时间,用来评估电源保护速度和恢复时间。

应用场景恒阻模式应用
cc(恒流模式)坛友应用很多就不多说了,恒阻模式可以方便的测试三段充电器的各项参数。
下面随便找了个铅酸48v三段充电器演示一下如何测出其参数,有点脏湿抹布擦了一下。

假设不知道参数,将它和电子负载连接,负载调到恒阻模式,负载设置卸载电压为30v(根据输出设置一个较低的保护性阈值电压,避免恒阻模式电子负载一直拉低充电器导致保护)

接入后的开路电压就是该充电器的低恒压值大概55.4v

设置电阻500欧(根据电压选择合适阻值,如果不知该多少就高点),开启负载慢慢减低电阻值,直到充电器变绿灯为红灯,记录下来这时的电压电流数值就是此充电器的高恒压值和转灯电流。
可以看到高恒压值为58.8v 转灯电流大概0.45a 。

继续减小恒阻值,直到电压略微下降抖动,电流不再增长,此时记录下电流值就是该充电器额定充电电流(恒流电流)此时功率为此充电器的最大输出功率。
可以看到 最大电流在1.73a左右时电压开始抖动,最大输出功率在96w左右。通过以上操作这个充电器完整参数就被测试出来了。

恒阻模式用来测试恒流驱动的恒流值及最大输出电压(额定电流下)和功率。
这是一个标称10w投光灯的隔离驱动。

接入电子负载 ,恒阻模式,空载电压约为32v

恒阻模式逐渐减小电阻值,电压会逐渐降低(因为驱动不恒压),待电流不再增大时的电流值即为恒流驱动的恒流值,此时电压为驱动的额定恒流值下最大输出电压,功率指示为驱动能输出的最大功率。
根据以上参数可以用此法确定一个未知驱动的基本参数,来选配设计合适的灯板。

恒阻模式还可以用来测试普通恒压恒流锂电充电器的转灯电流和恒流值 输出功率等,用途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

恒压模式可以用来测试太阳能电池板额定输出电压下的最大和最小输出电流,把电池板接入电子负载调到恒压模式,输入你希望的工作电压,拿太阳底下晒去,就可以得知这个电压点下的最大输出电流和功率,方便开发相应产品。
恒功率模式可以用来测定一个变压器额定输出功率下的效率 发热 性能等参数,由于变压器整流后输出不稳压或者由于发热造成参数变化,如果只是恒流测试输出功率势必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利用恒功率模式可以更为准确的测定这个变压器的性能。

恒功率模式应用场景2,例如你想分拣一批各种输出的充电器或电源板子,功率大于10w 的卖5元,小于卖2元, 由于什么输出都有,挨个测量参数再去设定相应电流去测试能累死,这时利用恒功率模式,打到10w,再设定一个卸载电压,避免被测电源欠压或打嗝保护。接入被测电源,不论什么电压 大于10w 的会通过测试,小于10w会报欠压这样就快速分类了。

总之应用场合很多,可以慢慢开发。
由于新品上位机软件还在开发中,以后如果有机会会介绍一下。

差不多就这些,如果有新发现再补充,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恭喜大婶又入手高级货!
话说测量精度比常见万用表还高
下步就是开壳了吧

网友B:
你那个太高端,玩不起,自己玩自己的

网友:
真不错,高级货。

网友C:
这个不错啊,可以测试快充头子,而且自带骗子属性。。。。。这个负载要几块钱

网友D:
打包要了!哦 算了  最大的那个旋钮给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啊,可以测试快充头子,而且自带骗子属性。。。。。这个负载要几块钱 ...

估计9块9包邮不太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婶又入手高级货!
话说测量精度比常见万用表还高
下步就是开壳了吧 ...

嘿嘿 元首来了,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太高端,玩不起,自己玩自己的

哈哈 这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啊,可以测试快充头子,而且自带骗子属性。。。。。这个负载要几块钱 ...

嘿嘿 卖刀的说了9块9怕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包要了!哦 算了  最大的那个旋钮给我吧!

哈哈 没问题,眼神太萌了~

网友:
高端 大气 上档次

网友:
国产的按键标中文能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卖刀的说了9块9怕是不够

再加五块,不能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9块9包邮不太可能吧!

艾玛乐的啊,这是学校组织活动了啊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我还以为哪位大侠要开源电子负载呢。

网友:
太高端了。玩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艾玛乐的啊,这是学校组织活动了啊

不是的 过年时村里锣鼓队活动 非要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