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电信IPTV机顶盒拆解(FiberHome HG680-J)

楼主(2019-08-25):
电信IPTV机顶盒 前后芯片位封住看不见

网友:
电信的IPTV是怎么收费的,这个盒子能看多少台?

楼主:
账号过时 看不了 插卡看视频

网友:
CPU散热不拿下来看看?

网友:
hi3798m的CPU   1+8 的配置

网友:
这型号我有一个,hdmi挂了,只能用av连接,宽带老客户免费使用。

网友A(2019-10-17):
可以刷联通的包~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联通的包~正常使用

如何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