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殄天物:拆ABB直流空开

楼主(2019-08-25):
ABB直流空开经常合不上,偶尔还调个皮,这不直接换新的,旧的就拿来了拆解,看看是什么问题。品牌就是品牌,用料真不错

网友:
那一片片铁片是灭弧的

网友:
那个是灭弧器

网友:
既然是坏的拆了就不算暴殄天物吧?

网友:
爸爸说那个叫息弧栅
电弧扩张时会自动进栅,栅间绝缘且热容很大,任何一个栅间的电弧熄灭,整个电弧即熄灭。

网友:
空开直流与交流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我零几年第一次拆火辣跑车铆接部分,买了一个东成220V电钻,和一套钻头砂纸等,一两年后学会砂纸磨钻头。后来发现空气开关和其他的铆接部分可以用上。

网友A:
请教一下,谁知道这个图上画圈的地方是什么?

网友B:
不错的开关,可惜让你砸了个稀里糊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开关,可惜让你砸了个稀里糊涂。

看碎裂的状态显然壳子已经老化了,继续用也不安全,拆点铜打个“金”戒指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碎裂的状态显然壳子已经老化了,继续用也不安全,拆点铜打个“金”戒指也不错啊 ...

这不是老化,ABB、西门子的外壳都是玻璃纤维似的材质,新的不小心也会摔烂。铜含量还不如国产货呢,除了线圈、软连接剩余的那些铜色件都是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谁知道这个图上画圈的地方是什么?

过热保护,变形后空气开关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热保护,变形后空气开关跳闸。

多谢指点,和我猜测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碎裂的状态显然壳子已经老化了,继续用也不安全,拆点铜打个“金”戒指也不错啊 ...

用铜给老婆打戒指,不怕跪槎板?

网友E:
哇~~~又可以打好几只大戒子了。。。。。。

网友:
难道真是德国进口的?

网友:
金属件厚实,做得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又可以打好几只大戒子了。。。。。。

不会玩啊,要像你们学习

网友:
空气开关都是这样吧
那个是灭弧器

网友:
这玩意我有一大箱,从进口设备拆下来的,哈哈,铆接的拿钻头打掉还能用长螺栓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