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女儿的下蛋小黄鸭减声音

楼主(2019-08-25):
昨天给女儿买了个下蛋小黄鸭,她非常喜欢,玩了一整天了,但有个大问题就是音量太大了,开起来家里闹翻天,今天我就给他做了个手术,把音量降低。

就这样的小黄鸭,能到处跑,十多秒钟停一下,下一个蛋

后门打开可以下一个蛋出来

拆开先看看,找到喇叭

喇叭这里,随便挑一根线出来串联电阻

拿出了一串珍藏的100欧姆电阻,先测试一个,觉得还大,又串联一个,感觉差不多

然后防止短路,用热缩管封装一下。
装好给女儿,感觉整个世界清净了。

网友A:
比我家那个看上去小巧一点,那个只有2个蛋,不知道这个有几个

网友:
日,我这眼神———————— 看成“给女儿生个小黄蛋”

网友B:
用的多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家那个看上去小巧一点,那个只有2个蛋,不知道这个有几个

有三个蛋,比鹌鹑蛋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多大电阻

最开始两串,200,后来觉得太小了,只用了一个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个蛋,比鹌鹑蛋大一些

那是比较小了,我们家的是真鸡蛋大小,刚出生那会还喜欢点,现在也扔一边了,哈哈哈,小孩子就这样

网友:
鸭子脑袋里加一个长轴电机,输出轴加一个玩具风扇软扇叶后,变成电动式涡轮增鸭。

网友:
我当时是把出声的孔上贴了一块大胶布,立刻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种喇叭的玩具叫起来最抓狂,声音尖厉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