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永生牌毛球修剪器FR1401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08-25):
早先买的永生牌毛球修剪器,型号:FR1401,额定功率:2W。使用不久,就动力不足。拆开看看,使用单节1.2V 600mAh AA镍铬充电电池,电机没有看到标识,应该是1.2V/2W的,自带220V输入的充电电路,拨动开关。内部空间还可以,就改成锂电池供电,降压电路使用的早先购买的TD1410方案的车充电路,改成1.5V输出。由于自放电相对较大(mA级),对毛球修剪器电路做了简单修改,将拨动开关由控制电机通断改成控制锂电池供电通断。使用效果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机篇

早先买的永生牌毛球修剪器,型号:FR1401,额定功率:2W。

自带220V输入充电。

第二代刀头,通用性不错,可不同型号的毛球修剪器互换使用。

网罩松开保护开关,开盖自动停止。

厂家介绍及演示

3颗十字螺丝固定,取下后,即可打开后盖。

螺丝柱已经碎裂,这种ABS材质的塑料,可使用氯仿粘合,也可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粘合。改装前已经使用101快干胶粘合好了。

粘合固定好的效果图。这种ABS材质的塑料,使用氯仿粘合比较理想,也可使用101、502之类的快干胶粘合。这里使用101快干胶粘合的,先将碎裂的部件组合起来,使用101快干胶粘合,然后再用粗细合适的吸管套装粘合固定(这里使用的盒装奶吸管,没有合适的粗细的吸管,可以使用偏细吸管,然后剪开侧边,再套装粘合,这里主要起加固作用固定),等到干固后,外面再套一层热缩管。

拨动开关

拨动开关前后面

网罩松开保护开关

电机没有标识,应该是1.2V/2W的。

1.2V 600mAh AA镍铬充电电池。

楼主:
二、改装篇
改装前使用时,动力不足,大多闲置。后来有时间就改成锂电池供电,降压电路使用的早先购买的TD1410方案的车充电路,改成1.5V输出。由于自放电相对较大(mA级),对毛球修剪器电路做了简单修改,将拨动开关由控制电机通断改成控制锂电池供电通断。实测电机工作时,工作电流在1A左右,使用效果不错。

毛球修剪器电路改装前后对比。

将原来的AA镍铬充电电池去除。

原自带的220V输入充电电路。

将原自带的220V输入充电电路多余元件去除,只保留变压器和红色指示灯(由于用的是1.2V电机,红色LED工作电压范围在1.8V—2.5V,将红色指示灯接到车充的输出端原指示灯的位置,做电压保护警示的,平时输出电压1.5V时,工作状态微亮闪烁,一旦降压芯片击穿直通,LED将会长亮)。

降压电路使用的早先购买的iCharge车载充电器的TD1410方案降压电路,由于自放电相对较大(mA级),对毛球修剪器电路做了简单修改,将拨动开关由控制电机通断改成控制锂电池供电通断。

电源控制芯片采用美国泰德Techcode的TD1410降压芯片,TD1410可以实现从DC3.6V—20V降压到1.235—18V,最大输出电流2A;通过改变R3(1002/10K)、R4(3001/3K)阻值,来改变输出电压。通过公式Vout=(1+R1/R2)*1.235V计算,在R3上并接一个820Ω电阻,输出电压1.55V。如果觉得电压高,可以减小并接电阻的阻值。

将各部件做好绝缘隔离后连接起来,固定好。充电部分采用的DC3.5mm DC接口与锂电池直连,外接4.2V锂电池充电器充电。锂电池使用的德赛代工的华为C8650手机锂电池,标称容量1250mAh。

采用的DC3.5mm DC接口与锂电池直连,除了可以使用外接4.2V锂电池充电器充电外,还可以使用USB测试仪测量锂电池电压。

在R3上并接一个821(820Ω)电阻,实测锂电池4V,输出1.52V,带动电机后,电压1.43V,电机工作电流在1A左右。

德赛代工的华为C8650手机锂电池,标称容量1250mAh。

在锂电池适当位置加一泡棉胶,用来垫高锂电池位置,与拨动开关触片隔离,还可以对锂电池进行定位固定。

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原充电位置裸露部分使用塑料片(这里用的是洗发水的塑料外壳)阻挡遮盖,用来防尘。

附:

相关链接:
拆一块德赛代工的华为C8650手机锂电池DC8650L125
使用车充、LED头灯电路板制作1.5V电源模块(可代替1号电池)
使用7.4V锂电池组和车充做移动电源
拆个iCharge车载充电器

网友:
永生,总觉得不祥的样子

网友A:
现在的毛球机很多都是由充电头直接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毛球机很多都是由充电头直接供电了

个人觉得毛球机无线的要比有线的使用起来方便。

网友B:
改的不错,记得以前有1号电池的那种~

网友:
前排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记得以前有1号电池的那种~

这种毛球修剪器AA电池改锂电池供电主要是空间问题,内部空间小的不好安排。

网友C:
换个3.6V电机,即可改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改装篇
改装前使用时,动力不足,大多闲置。后来有时间就改成锂电池供电,降压电路使用的早先购买的TD1 ...

这类型的我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3.6V电机,即可改造成功

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
这东西肯定是信春哥得来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充电部分还不错,起码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D:
这电池看着这么眼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看着这么眼熟呢?

当初买了10节,目前用了5节,其中鼓包了2节。

网友:
原来还有开盖保护功能,不然刀头飞出来可是麻烦大了。

网友E:
楼主改的是不错,,,机器有保护也挺好,,,就是我觉得这东西是季节性的东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灰,,,要我改,,,就直接加个AA 电池架即可。平时不用电池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改的是不错,,,机器有保护也挺好,,,就是我觉得这东西是季节性的东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灰 ...

内部空间有限,加个AA电池架,改动有些大。

网友:
这个改的不错,粘裂了柱子是个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