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苹果MacBook Air笔记本换电池

楼主(2019-08-25):
一台苹果MacBook Air超薄笔记本电池不行了,拆开换个电池。

苹果的笔记本不难拆,就是螺丝比较特殊,后盖上是五角星的特别螺丝。但是有万能的数码之家工具包,这根本不是问题:

拆掉后盖的螺丝:

后盖上一共有10个螺丝,都是同样的五角星螺丝头,但是长短不一,拆下的螺丝按照原有的位置顺序放好,以免长短弄混了安装时会损坏本子主板:

拆下的后盖是这样的,铝镁合金的,非常薄但是强度不错:

开肠破肚,里面很简单整洁,电路主要部分都在上部三分之一:

先把电池的接头断开,在左上角:

下面那一大片就是电池模块,包含四个电芯。电池模块用5个螺丝固定,这个螺丝头又换了,不是五角星而是六角星,所谓的T型螺丝头,数码之家工具包里全有:

固定电池模块的5个螺丝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拆掉的螺丝仍然按原顺序位置放好,避免弄混:

轻轻抬一下电池模块的上端就能轻松取下电池:

取下电池后的笔记本里空空如也:

新旧电池比较一下,新电池是苹果原装的,和老的一模一样:

最后按照拆机时相反的顺序把电池安好,再装好底壳即大功告成:

网友:
还没怀孕就不行了,我那 MacBook Pro 电池鼓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了续航照样不减就问你服不服

网友A:
不放电池直接供电就行了, 断电的机会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放电池直接供电就行了, 断电的机会很少

你怕是不知道苹果的磁吸电源插头是有多么地容易被碰掉

网友:
电池不便宜吧~

网友:
早就坏了,一直没换,笔记本现在用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不知道苹果的磁吸电源插头是有多么地容易被碰掉

选苹果的代价...
02年开始用笔记本以来, 除了升级bios, 一直单交流电源供电也没遇上过啥问题.

网友:
苹果的电池这样放的啊

网友:
这就比较牛逼了。

网友:
估计更换电池后还是吃灰多

网友C:
经常带着外出么?我笔记本已经和台式机没啥区别了。。。

网友:
我的2015款不知道怀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带着外出么?我笔记本已经和台式机没啥区别了。。。

偶尔开会出差旅游要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带着外出么?我笔记本已经和台式机没啥区别了。。。

意思是都不用了??

网友:
楼主接着该是拆解电池包了,看看怀孕了木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放电池直接供电就行了, 断电的机会很少

苹果的电脑一般如果没检测到电池 电脑会以最低性能模式运行  卡的没办法用

网友:
这个原装电池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电脑一般如果没检测到电池 电脑会以最低性能模式运行  卡的没办法用 ...

谢谢解释, 看来我真不适合用苹果的东西

网友:
楼主威武,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
长短弄混了安装时会损坏主板当年拆手机就踩过雷
苹果怎么总喜欢干这种缺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