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非变频的微波炉磁控管可用于变频微波炉上吗?

楼主(2019-08-25):
非变频的微波炉磁控管可用于变频微波炉上吗?

网友A:
微波炉都变频了?噱头吧,每次就几分钟的时间,变频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都变频了?噱头吧,每次就几分钟的时间,变频干嘛?

不是几分钟的事,而是磁控管都是以2.4GHz的频率工作的,因为水分子的谐振频率就是2.4G。所谓的变频,就是作PWM调节功率大小,根本没有变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几分钟的事,而是磁控管都是以2.4GHz的频率工作的,因为水分子的谐振频率就是2.4G。所谓的变频,就是 ...

不是本来就有火力调节嘛,这功能有啥用?温度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本来就有火力调节嘛,这功能有啥用?温度曲线?

火力调节是固定挡位的。这原理就象那种有自然风功能的风扇,交流电源的频率是固定的,通过可控硅调节,使风扇转速时快时慢,达到模仿自然风的效果。你说的温度曲线,应该是功率曲线,不同时段的功率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火力调节是固定挡位的。这原理就象那种有自然风功能的风扇,交流电源的频率是固定的,通过可控硅调节,使 ...

微波炉又不靠风扇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又不靠风扇加热?

我说的仅是调控原理。

网友C:
变频和普通的都用一样的磁控管,变频其实就是用开关电源代替了原来的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和普通的都用一样的磁控管,变频其实就是用开关电源代替了原来的工频变压器 ...

变频和普通的磁控管型号是不一样的,安装孔的尺寸是一样的,但微波输出孔的形状不一样。

网友D:
顶起来,有同样的问题,期盼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起来,有同样的问题,期盼高手

有人试过了,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2020-03-03):
引用 楼主:
有人试过了,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拿来我瞧瞧会不会响了

网友E:
不能代用!变频管的发热量会大点,所以外壳有散热孔,这个是区分的最好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能代用!变频管的发热量会大点,所以外壳有散热孔,这个是区分的最好方法。 ...

事实说明真的不能代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事实说明真的不能代用

而且变频管很难买,广州这大城市在好多卖配件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定频管。好多商家不知道是不懂还是有心忽悠,我问他能否代用他只会回答都是一样。后来我去了一家比较良心的店铺,老板说千万不要代用,会烧变频板的。他还告诉我微波炉本身就很少人用,这管销量不大每人进货,都是网上买。我看过网上是有,但是有卖的商家也没多少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而且变频管很难买,广州这大城市在好多卖配件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定频管。好多商家不知道是不懂还是有心忽 ...

方便的话给个站内信,给个卖变频管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便的话给个站内信,给个卖变频管的链接,谢谢!

淘宝搜索磁控管的型号就可以,我都是淘宝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方便的话给个站内信,给个卖变频管的链接,谢谢!

但是淘宝买就不要想可以买到新的,基本上都是买到翻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淘宝买就不要想可以买到新的,基本上都是买到翻新品。

好的,谢谢!

网友:
说半天也不上个图?好知道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