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电磨

楼主(2019-08-25):
咸鱼上找到一款自制无刷电磨,不知有没坛友买过,前来询问值不值得购买

网友A:
买一把气磨吧,再去回收站找一个压缩机或者气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一把气磨吧,再去回收站找一个压缩机或者气泵

使用场地不受限当然好,
要是我还觉得琢美8220更加爽呢

网友C:
这个电磨最大的缺点就是力量非常小,因为这个无刷电机非常的小
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在闲鱼也挂了一个在卖,不是我的是散件,有无刷电机,er夹头
30a的电调
12v的电源自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场地不受限当然好,
要是我还觉得琢美8220更加爽呢

嗯,上8220吧,不后悔。

网友:
不知道那种吊磨软轴好不好用,线利用手上的大功率无刷电机啊加软轴手柄用

网友D:
东成3xx,两电

网友E:
这么小的  看看牙机也可以  那个同心度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磨最大的缺点就是力量非常小,因为这个无刷电机非常的小
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在闲鱼也挂了一个在卖 ...

那么问题来了,值得购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  看看牙机也可以  那个同心度很好

牙机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成3xx,两电

型号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值得购买吗

我的出给你 只要 100  自己配个12v的电源 就ok

网友:
琢美吧,毕竟机头好说,那些附件可不一定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