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2Q 32g优盘在磁盘扫描的过程中掉盘,然后无法识别,怎么搞

楼主(2019-08-25):
论坛里面应该是14年还是什么时候买的,数码之家的外壳,xingyu的主控板。

之前是因为优盘突然有几个目录无法读取。当时以为是文件分配表有问题。没有在意。

今天拿出来插到电脑上磁盘扫描,扫着扫着突然掉盘,然后电脑提示无法完成修复。接着就不认盘了。

插到电脑上连灯都不闪了。

优盘不是很重要,我就想问问,能修复不?我想把里面的数据拷出来。我20多g的工具,iso呀。晕死了。

能救回来不?

现在插到电脑上无法识别主控。但是能读到优盘的名称。而且会过一下就断开,然后又连上。

是不是主控芯片坏掉了????

楼主:
各位,有办法救数据不,我里面好多的装机工具。

网友:
洗一洗,然后找一个安卓手机拷出来试试,或者重装驱动

网友A:
闪存错误太多超出主控处理能力崩溃掉了。这闪存看着也不像正片,应该的白片或黑片打标(看着更像黑片,保修贴纸正反各一张挡在中间像是在掩饰什么)。这种不认盘的对于个人来说,没什么恢复方法。

最后提醒,要数据就不要量产,量产后就别想要数据,量产后你的数据就是花钱恢复也是没救了的。若不懂得什么是量产,那也无需了解量产。剩下的花钱找人恢复吧,但恢复出的数据可能是存在损坏的,损坏程度看闪存损坏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错误太多超出主控处理能力崩溃掉了。这闪存看着也不像正片,应该的白片或黑片打标(看着更像黑片,保修 ...

不可能,这是英特尔的闪存

网友B:
1你的集线器出毛病了 2电脑出问题  3找个修家电或修手机的给你补焊下芯片 更换下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集线器出毛病了 2电脑出问题  3找个修家电或修手机的给你补焊下芯片 更换下晶振 ...

我换了几台电脑试过了。都没得盘符了。所以肯定不是电脑和usb hub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这是英特尔的闪存

是因特尔的闪存没错,可闪存也分不同质量,合格的叫正片原厂打标,拆机正片是不知道什么状态什么的拆机原厂闪存,白片是原厂封装但达不到最终的要求筛选出来的原厂封装未打型号的闪存,一般会被奸商模仿打上原厂标识以次充好,最后是黑片也就是原厂初测就不合格但又能用的闪存,不做封装直接淘汰,被第三方回收后筛选和封装并模仿原厂打标,这是质量最差最不稳定的,寿命短容易出错。

你这闪存的封装上的特征就不像原厂封装,而且有颗闪存的标明显偏下,原厂是不会这样偏的如此明显的

网友:
U盘贪大不好,这算老主控大U盘,,,我还有个3252的U盘才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