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大家帮我解毒,尚朋堂的电磁炉质量怎样

楼主(2019-08-25):
坛里一直藏龙卧虎,各路人才汇集。特别是家电这块
十年前买美的电磁炉了坏了,觉得修的意义不大,因为感到质量差。最大功率才1500。既然坏了,
想买个好点的,即使价格高岀几百也愿意,毕竟年纪大了,也想图个质量好的省心。然而看了论坛的各种评测,发现电磁炉一线厂家已经全部学习(奸贱精神)。各个品牌旗舰店客服问过都是铝线发热圈。
最后看了一款尚朋堂(曾经好像也是不错)感觉好点的,因为价格高点,潜意识应该质量好点。这款质量怎样,请各路大神帮我解毒一下。谢谢
想买的款如下图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好牌子的吧,这个牌子都没听说过呀!!!

网友:
这是二三线的牌子了

网友A:
想要质量好,直接买商用款,功率大还抗用,别买家用级的,

网友B:
以前的尚朋堂电磁炉质量还不错,现在的质量也是差到不行
还不如买国产一线品牌,但价格能说明问题,价格高的不一定好,但是低价格的肯定不行,

网友C:
哈哈,双圈加热,现在的这些文案,都差不多样子,死的吹成活得,坏的吹的比浩的还好,老鼠药吹成包治百病。还是买个大厂牌子的吧,虽然是铝线的,但起码靠谱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324&extra=
这款可以吗,奔着一千多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4&extra=
这款可以吗,奔着一千多买

我来看看

网友:
各大网站电商看看,不是个人在为某品牌打广告,电磁炉也是家具耗材品,用三四年换个!

下面是个人下单购买的!

可参考!

网友:
家里常用耗材品,

一般价格就可以了!没有整个高大上的,在乎是多少线圈?是不节能等等外在的

便宜实惠是王道!

网友:
海淘一个松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质量好,直接买商用款,功率大还抗用,别买家用级的,

商业款是好用,就是样子太丑,家里已有高压燃气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双圈加热,现在的这些文案,都差不多样子,死的吹成活得,坏的吹的比浩的还好,老鼠药吹成包治百病。 ...

有道理。

网友:
电磁驴又没多少技术含量,买个大牌就好了,管它铝线铜线的

网友:
电磁炉现在技术很成熟了,只要是大厂的正牌,质量都差不多,但是要注意使用环境,不要太潮湿,更不要堵塞进风和出风口。修过几百台电磁炉,正常损坏的还真不多,主要就是潮湿引起里面线路板腐蚀损坏,或油泥堵塞连进气口引起内部温度过高而损坏。

网友:
上次看到他们拆的尚朋堂的300左右的说是铜线的啊

网友:
台湾的尚朋堂确实最早做专业电磁炉的,美的电磁炉当年就是靠对打它来上位的。现在国内厂家技术基本都吃透了,成本比拼肯定国产牌更厉害。选家里周边最近的售后维修点那个牌子就行了。

网友:
坚决不买新的,要么去淘成色好点的二手老货铜线盘的,要么去买库存全新的老货铜线盘的。咸鱼几十块钱库存全新的老货我知道有一家,好像是七八十块钱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尚朋堂电磁炉质量还不错,现在的质量也是差到不行
还不如买国产一线品牌,但价格能说明问题,价格高 ...

以前尚朋堂我看到过一个拆碎的,绝对的堆料,各种电容都是超级大的,低压供电是工频变压器,,大散热器片,铜线圈,各种牛逼高大上,是我见过最好的电磁炉,但现在的不知道,不敢评论!那款我看到拆碎的至少是10年前的

网友:
都不想买新了,地摊10多块,挑成色好的。修下洗下,再战3,5年。已弄过俩放俩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