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慧荣SM3252的优盘还有救吗?已经无法识别

楼主(2019-08-25):
这个是论坛买的很古老的优盘,但是因为兼容性非常好,所以我一直在用,但是前不久老是提示磁盘有问题要我扫描。

我也没在意,前天启动一个电脑后无法读取一个目录,提示目录损坏。我以为是文件分配表有问题,就插到电脑上准备扫描修复一下。

然后第一次扫描并没有修复,打不开的目录还是打不开。于是再次扫描。在扫描的过程中优盘突然断开,然后扫描失败。

接着,优盘指示灯也不亮了。电脑也没有盘符了。重新拔插也不显示盘符,只能看到优盘的名称。

各位,这个优盘是哪个地方坏掉了?到底是主控还是芯片。

能救回来不,我这里面主要是有20多g的工具和系统文件。

楼主:
这是优盘的图片

楼主:
这个到底是主控有问题还是闪存有问题?哪位修优盘的高手来给点意见??

网友:
丢ISP固件了吧
要么留数据送去数据恢复,要么不要数据重新量产

网友A:
20多G 的数据都不备份的么。

网友:
数据没备份吗?那会悲剧。不关心数据的话可以重新量产一下!

网友B:
为什么电脑显示16g?16g盘怎么放20几g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脑显示16g?16g盘怎么放20几g数据?…

同问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脑显示16g?16g盘怎么放20几g数据?…

双贴16g,两个16个的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多G 的数据都不备份的么。

数据备份还是没人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贴16g,两个16个的闪存

找量产软件,设置为高级格式化,已量产过,然后量产,再用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有可能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量产软件,设置为高级格式化,已量产过,然后量产,再用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有可能可行 ...

量产软件找不到优盘了。而且插到电脑上一下子连接,一下子断开,量产软件根本就检测不到了。所以我才问到底是主控坏掉了还是闪存挂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产软件找不到优盘了。而且插到电脑上一下子连接,一下子断开,量产软件根本就检测不到了。所以我才问到 ...

主控吧,没有闪存量产软件照样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吧,没有闪存量产软件照样识别

那特么的就蛋疼了。主控不好弄呀!!!

网友:
颗粒可以移植到902试试

网友(2020-01-22):
数据不重要 量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