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路由器bin文件中的mac

楼主(2019-08-25):
这个是路由器bin文件中的mac和信道,如何更改?

楼主:
MAC是8c:68:c8:bd:39:da

网友A:
下载WinHex软件,打开bin文件,用搜索找到MAC的地址,直接修改,然后保存即可。
改信道在路由器web设置界面就行,bin文件里改信道,好像比较难吧,编译过的文件还加密还是16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WinHex软件,打开bin文件,用搜索找到MAC的地址,直接修改,然后保存即可。
改信道在路由器web设置界面 ...

你说的软件是可以更改的,但是刷回去后mac显示的是不对的,什么00:0c:01之类的。我说的不对,不是信道,是无线的名称,2.4G和5G的无线名称。在bin里都有

楼主:
这些我都该过,刷回路由器后就不对了,显示的不是我改的这些,也不是原来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搞错的地方。

网友(2020-09-13):
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mac修改失败

网友:
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mac修改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我都该过,刷回路由器后就不对了,显示的不是我改的这些,也不是原来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搞错的 ...

你改的不对吧

网友:
刷breed以后,进breed修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我都该过,刷回路由器后就不对了,显示的不是我改的这些,也不是原来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搞错的 ...

改完要重置,另外mac有好几个地方。

网友(2020-10-13):
路由器固件不同,mac读取的位置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