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苹果A1466换壳

楼主(2019-08-25):
一个苹果,先来看看外观,ACD壳损毁,开机正常使用
导出文件后拆机

摊在桌子上可以正常开机,虽然主板微弯
买壳,几家凑的,

小插曲,C壳不对,可以安装,但是接口不对

退了重新买的
买的壳子不好清理,买了轮毂清洗剂,反正都是洗铝合金的,拿旧壳试了,效果很好

A壳清洗后

历时N天,最终修复

楼主:
最后一个图是别的电脑的,混进来了

网友A:
原来的C壳钣金+打磨貌似也可以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C壳钣金+打磨貌似也可以恢复?

干不了这个活,修不到满意的程度,只能换

网友B:
过几天,2手鱼上《公司倒闭,98成新苹果A1466超薄笔记本挥泪转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几天,2手鱼上《公司倒闭,98成新苹果A1466超薄笔记本挥泪转让了~》  ...

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外壳成这样是主人打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成这样是主人打架造成的?

好像是的,呀呀

网友:
拿锤敲敲么算了~

网友:
板子没坏,简直是奇迹啊

网友:
像重新买壳子这种花俏的事我就不会干的,我只会拿给邻居柱子的爷爷,柱子的爷爷上下三代人都是铁匠,专业黑白铁,挑着家当给人砸铁桶为生,让他拿锤子砸砸,

网友:
螺丝还挺多的,应该有好几种螺丝,拆这个也是听繁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