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开关不灵敏的美的吸尘器,欢迎各位坛友指正!

楼主(2019-08-25):
  家里的美的吸尘器用着还不错,这几天领导用的时候说,吸尘器的开关不太灵敏,闲着没事拆开看一下,估计可能是开关接触不良的毛病!
吸尘器外观,还是挺大的,收尘盒能灵活取下,方便倒垃圾

不灵敏的这个电源开关,块头比较大,是用脚踩得

取下除尘盒

看看除尘盒与主机的接口

这是没面的滤芯

取下滤芯看下还行,不太脏

拆卸,底面地个螺丝取出上盖

背面铭牌1200W,吸力很大

拆开的样子

上盖

左右两个大按钮,一个是电源开关,一个是收线的

中间是风道

故障部位,电源开关这里这个开关不太灵敏

自动收线的线轴,没拆开,估计是弹簧的,没电的时候也能收线

应该是启动电容

仔细看一下不太灵敏的开关,是一体的,估计接触不良,加点润滑油

用的是轿车换下的废机油,试了下,灵活很多

其他电机啥的没毛病,没进一步拆,反向安装完成,试机,很灵活没毛病!开关一体的按压式,估计进灰尘了,造成不灵活了。欢迎各位坛友指正!

网友A:
开关在底部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在底部能拆开

估计没啥毛病,就没拆,下次要是还犯病,估计就要拆了!

网友B:
机油不好吧,有些塑料见机油很快会老化裂开,而且更容易进灰,不如用铅笔芯涂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铜片高温氧化了,可以拆开清理一下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心灵手巧。。。。。

网友C:
只要不是触点接触不良就好办。

网友:
底部可以撬开的,看开关铜片引脚似乎接触不良发热烤得有点发黑了,你加机油可能会造成塑料部件老化,更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不好吧,有些塑料见机油很快会老化裂开,而且更容易进灰,不如用铅笔芯涂一下, ...

你说的有道理,不行再折腾下!

网友:
加个继电器上去估计开关会耐用一些

网友:
看来是被灰尘卡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触点接触不良就好办。

有什么好办法?我家的洗衣机甩桶那边,甩桶上面的掀盖,有个铜触点,时间久了氧化了,导致接触不好,我想拆开用细砂纸打磨下,但是有颗螺丝还绣的花了,卸不掉,又没电钻就很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好办法?我家的洗衣机甩桶那边,甩桶上面的掀盖,有个铜触点,时间久了氧化了,导致接触不好,我想 ...

拿烙铁加热螺丝,钳子拆下,不要加热太久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靠得住

网友:
底部缺口就是卡扣,撬开检查下

网友:
串励电机有启动电容?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