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老旧家电绝缘电阻测量

楼主(2019-08-25):
家中老家电比如电热水器,小厨宝,抽烟烟机时间用的比较长,担心绝缘下降,引发安全问题,想买一块测量绝缘的仪表,请教吧友是用机械式摇表好还是用电子式绝缘表好?

网友:
机械式摇表好

网友:
都可以。一般测量选机械式价廉。
要求高,可以选择电子式兆欧表

网友:
漏电测量仪表很贵的,而且家用很少的,没必要投入,入户配电箱有漏保的,不放心可以给电器再加个漏保插头,刚看见优惠购里有9.9元一个。一般漏电30毫安会动作的。

网友:
机械摇表没事还可以熬夜的时候给自己打鸡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