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信机顶盒遥控器总卡要动一下电池就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25):
电信机顶盒遥控器总卡要动一下电池就正常是什么问题,电解电容是好的 ,发射管边那个白色的贴片是什么东西,电路板已清洗补焊,还是卡住,要动一下电池才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容,或者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电容,把芯片脚都焊下,在试试,那个白色贴片是led灯,按的时候发的红光就是这个,个人感觉电容可能性大点,看是不是容量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电容,把芯片脚都焊下,在试试,那个白色贴片是led灯,按的时候发的红光就是这个,个人感觉电容 ...

电解电容是好的 ,用电容表和电阻表测试了,发射管边那个白色的贴片确实是LED灯。线路都擦洗干净了,集成块都补焊了,就是时间长了就卡死了,要动一下电池。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有时严重时按任意键,会恢复遥控器初始状态,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还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大多数情况是电池问题,尽量用碱性品牌电池,碳电池,杂牌碱性电池不行,原因是由于电池不同品牌性能参差不齐,看看是1.5V或大于1.5V,但内阻太大,不能用,换了就行了

网友:
估计需要更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是好的 ,用电容表和电阻表测试了,发射管边那个白色的贴片确实是LED灯。线路都擦洗干净了,集成 ...

那估计是芯片有问题?动动电池相当于重新上电,重置了一遍。我家iptv遥控器前两天不起作用了,换了电容就好了的,有其他可换电容的话换换试试,有些电容测试不一定测的准确

网友:
换下红外线发光管看看…………

网友:
小米遥控器?我的就是这样,后来扔了,买了个新的,我认为是芯片故障,不到10块钱不值得去折腾了

网友(2020-08-07):
一般换新红外管就没事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顶楼上的.当初我就是这样,然后生气把遥控拍烂了,上网买了一个回来后发现问题是一样的,动动电池就好,结果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信iptv机顶盒,打10000号让他们免费上门来换一个

网友:
看看有没虚焊,特别是过线孔。
另外芯片复位估计有问题

网友:
LZ你看看是不是换个新一点的电池就不卡,电池稍微没电一点,就卡?
我以前买过一个汽车方向盘遥控器,用CR2032电池的,就这毛病。修了很久,电池,按钮,电容都换了,最后定位是芯片的低压特性不良,可能刚好卡在3.0V附近,稍微低于这个电压,休眠唤醒就困难,工作不正常。
后来我是换了一个锂电上去好了,充一次,用一年刚刚的。

网友:
好多是电池问题,换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遥控器是用的专用单片机,有三种复位,上电复位、低电复位、看门狗复位。电池好像是低于2.2就不正常工作。

网友(2020-09-10):
俺家的机顶盒遥控器也是这毛病,经常罢工,动动电池又能工作,稍微停久一点,又不能用了。将遥控器拆来拆去的检查、补焊,毫无结果。最后在遥控器不能工作时,换了一颗3.2v的锂电池,结果啥事都没有了。估计就是楼上几位朋友说的,是芯片的低电压性能不好导致这种难以判断的软故障。

网友:
看看主控是外置复位电路吗?如果是外置的就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