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2个wr886n路由器做工不一样缩水了

楼主(2019-08-25):
型号一样,主板居然不一样!那省掉一块芯片是怎么做到的不影响稳定性?

网友:
省掉的芯片是RAM,集成进主控了。

楼主:
集成了会增加主控发热量吧

网友A:
你确定背后没内存吗?不太可能内存集成到主控里吧

网友:
这是集成吗?看不懂

楼主:
背后没东西,就散热块

网友:
看起来在背面了!

网友:
8M的RAM芯片被集成在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背后没内存吗?不太可能内存集成到主控里吧

很老的套路了,CPU集成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背后没内存吗?不太可能内存集成到主控里吧

确实是集成在主控里了,好像集成的是2M的内存,所以这个路由器家用的时候超过3个人分网就卡的不行不行的,这是三贱客的一贯作风,早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集成在主控里了,好像集成的是2M的内存,所以这个路由器家用的时候超过3个人分网就卡的不行不行的 ...

意思就是独立内存的那个使用稳定得多,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普联缩水王

网友:
版本都不一样
怎么型号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独立内存的那个使用稳定得多,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完全是,要看CPU的制程工艺,集成的指令集什么的,我记得好像是外置内存的一般是2M-4M带一台设备,所以老版本的经常是32-64M内存,家用甚至小办公室用都很舒服,而新版本的因为CPU制程改变不大,但是内存变成了16M甚至8M的,导致家用都可能会很卡,而如果改用新制程的CPU的话可能几百K或者几十K就能带一台设备,但是造价较高,三贱客不喜欢造价高的东西的

网友:
知足吧,
还没给你换成脸法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独立内存的那个使用稳定得多,是不是这个意思

独立的内存大啊,目测是A3S28。。。的内存,16M的好像,集成的不会超过8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集成在主控里了,好像集成的是2M的内存,所以这个路由器家用的时候超过3个人分网就卡的不行不行的 ...

是16M不是2M,就选ecos这种牛逼的系统也做不到2M运行的

网友:
几年前,买了个886,用的很不爽,,,从此对TP不感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完全是,要看CPU的制程工艺,集成的指令集什么的,我记得好像是外置内存的一般是2M-4M带一台设备,所以 ...

7628好像初期是集成8M的,后来有16M的了,应该可以定制的。

网友:
这款实际的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