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做了个银灿IS903,Type-c双头U盘

楼主(2019-08-25):
之前倒是做过双头的优盘,慧荣SM3268,USB+Typec双头的,不过那上面的Typec是假的Type-c,只是做成了Typec接口形状的USB2.0。
以前买某宝某店的U盘板子的时候,发现有一款IS903“高端”板子,usb+typec双接口,商家宣称用料生猛。但怯于高高在上的价格(35块钱),一直没入手。最近一朋友订做个速度快的双头U盘,于是下单一块板子,反正他买单。
今天刚收到板子,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这是板子的正反面,用料确实不错的,Typec口旁边有两颗芯片,一颗20pin的芯片,一颗6pin的芯片,虽然不知道起什么作用,估计有了这两颗芯片,这个Typec应该是真的Typec了。

从方老板家买的15131,迫不及待的焊上。

简单设置,顺利开卡。

下面测速了

读285,写108,有点儿超出预期。因为下单之前,商家曾说,速度最高在70左右,虽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有些担心速度上不来,这回疑虑打消了,上100+就满意了。

下面呢,试试Typec口。
本人ThinkPad T430,没有typec口,但本人想办法转了个假typec口,看下面的图吧。

买了个USB3.0转Typec母口的转接头,当然,这样转出来也是假的Typec,正儿八经的Typec是可以跑在USB3.1的协议下,带宽能达到10G的。不过这样转出来,还能是usb3.0对我来说就够了。
插上U盘的C口后,转接头里面有绿光发出来,很炫酷的样子。试了下,插假的typec,绿光不亮,而且速度是usb2.0的速度。
看来只有插真typec,绿光才亮。正面再次测速。

速度几乎没变化,这也符合常理。虽然接口形式转成typec了,但还是USB3.0的速率,当然,也验证了我这个转接头没毛病。

明天找同事有原生typec的接口的电脑再试试速度。

完结,撒花!

网友:
这U盘板子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A:
是在翼浪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翼浪买的吗

网友:
要是有雷电3的板子

网友B:
这东西存在有啥意义?  主控连3.0速度都跑不满 上c又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存在有啥意义?  主控连3.0速度都跑不满 上c又有啥用

手机,平板,笔电,typec口是主流。这个是朋友订做的,主要连手机用。

网友:
老哥 好巧 咱买的一样的板子和颗粒 我也是今天下午贴上的  用群里专用的量产工具  读写和你的速度一样  给新款笔记本做系统好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用着方便

手机直插也用不了吧  没有otg插进去也没用

网友:
一个U盘比我的电脑硬盘容量还大

网友C:
今天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速度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速度也一样

哈哈,这么巧

网友:
USB 3.1 GEN1也就是以前的USB3.0

网友:
我也看你过 板子好贵啊

网友D:
新人求问,两边缠的黄色胶带是高温胶带吗,具体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人求问,两边缠的黄色胶带是高温胶带吗,具体有什么用呢

是高温胶带,隔热作用,防止贴颗粒的时候,把旁边的小料吹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温胶带,隔热作用,防止贴颗粒的时候,把旁边的小料吹掉。

谢谢!学习了

网友E:
厉害了,除了903可以带读写开关,别的比903号的带读写开关的有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除了903可以带读写开关,别的比903号的带读写开关的有什么芯片

能买到的带写保护的板子太少了,个人暂时只能买到903

网友(2019-09-24):
这种方便是方便,但是这个板子的设计导致兼容性问题。部分笔记本无法识别

另外这种板子的外壳固定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