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fr131 能不能刷DSM?

楼主(2019-08-25):
手里有个IPtime NAS2一台。
双盘位,256M内存,1G网口,USB2.0端口一个。
搜索了下CPU,是88FR31

刚刚好跟DS211JCPU,内存一样配置,也是一样的双盘位。

知道黑群晖需要一个启动USB盘,这个也可以在linux设置先读取USB,然后启动DSM(当然,是我的设想)
(准备先用爪子?备份BootLoader,刷死也可以再刷回来IPtime系统。)
下面是系统信息:

ROM用了25P28V6P 相对应?M25P128
在线用爪子识别不了芯片。(没有风枪,搞不定。)
这个是SPI?还是RS232?用GZUT的TTL小板读不出信息。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UMONYX/M25P128.html

有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很多闪存不拆直接用爪子读不出来的,只能拆了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闪存不拆直接用爪子读不出来的,只能拆了读

嗯,暂时放弃。先找找资料,看看有没有方法。

网友B:
写闪存还是老老实实离线写吧,在线刷写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主要是外围电路会有干扰,有刷写接口的另说,在线刷写的话至少也得把供电和GND断开再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闪存还是老老实实离线写吧,在线刷写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主要是外围电路会有干扰,有刷写接口的另说,在线 ...

“供电和GND断开再刷”,受教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和GND断开再刷”,受教了。
谢谢。

希望你没理解错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把PCB对闪存的供电和GND断开,这样也算是离线了吧,至少很多东西不会干扰刷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你没理解错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把PCB对闪存的供电和GND断开,这样也算是离线了吧,至少很多东西不会 ...

受教了,感谢